[无线] 索尼ICF-SW800收音机拆解,触摸屏控制用卡片做电台记忆切换

楼主(2022-05-20):
索尼ICF-SW800收音机拆解,此机已有40年的历史了。当年的贴片电解电容基本都已老化漏液失容了,全部换掉基本能恢复正常。此机采用CXA1019M单片方案,只有调频和短波,没有中波,短波有二次变频设计。此机灵敏度尚可,音质也还行。触摸屏控制独具一格,用卡片做电台记忆页面切换,有掉电记忆。插上不同的卡片,就对应不同的记忆存储,相当于德生机的不同存储页面。卡片上没什么科技,只是四位二进制编码的白色方块,通过主机光电反射读取。

网友:
好好打理一下,应该是款经典机型。

网友:
sony这个牌子的机器,还是可以打埋一下收藏。

网友A:
都换成钽电容,降低漏液现象。

网友:
以前还有所谓的收藏想法,现在感觉 着这种都是易耗品,说个难听的都是电子垃圾,都是人家量产的东西,没有啥收藏意思

网友:
打理一下还是挺有年代感的产品

网友:
82年的?那时候算是高档货了,,,那时候也根本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
当年都是高档机型,现在集成度高了,但总觉得音质不如过去厚重,不过我是木耳朵。

网友:
卡片 一直不明白?

网友:
收音机中的高端货,不过现在的收音机放的,都是广告了。

网友:
花花斑点是印刷透了吗

网友:
真是难得一见的机器,值得收藏

网友:
修修还能用索尼的收录音机收音机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扬声器居然是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成钽电容,降低漏液现象。

钽电容时间长了容易短路

网友:
这换台设计的挺新鲜的,第一次见这种卡片机。

网友:
那卡片原来不是花了,是世界地图啊

网友:
冷不丁一看还以为卡片掉漆了呢

网友:
超薄  彩色界面 触屏  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

网友:
我来理解一下,那个排线上面有4对光电管,不同卡片的左边有不同位置的方孔,光电感应器来通过感应到方孔来切换不同卡片,不同卡片实质上是机器内部预先内置了不同的调谐频率,当插好卡片,正面的数字按键后面是一块电阻触摸屏,用于识别按到那个按键,数字按键用来切换频率,底下还有音量按键等等。
我觉得当时平板显示技术还没有或不成熟,否则直接就做成触摸屏了
由于有4个孔,那么理论上卡片可以有0000-1111 15张卡片,每张卡10个频率,理论上最大可以存150个频率,拿FM来说日本为76-90MHz,按0.1步进来讲,大概可以有140个频率,可以全覆盖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