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万用表笔

楼主(2022-05-20):
自制万用表笔,
它很丑它用着很顺手!
应为本人右手大拇指受过伤,拿粗表笔不好拿!
不用焊接冷压!两个烧烤签子,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支持折腾,楼主的端子真多啊

网友:
这是真的笔

网友:
这是(事)真能将就。

网友:
支持折腾,楼主的工具齐全

网友:
这些铜管拿来干嘛的?是做香蕉插吗?我DIY的时候,用的是音响上用的全铜香蕉头,做工很好,可螺丝压接也可焊接。

网友:
笔套的耐压足够嘛

网友A:
折腾的是不错,但是感觉线太细,表笔耐压不够,小心电到手;建议还是买软硅胶线的万用表笔的成品吧。

网友:
666666diy成本高于成品的感觉

网友B:
换成硅胶线,手感更好。
14awg就不错,13,12更好。

网友:
不错,材料生活中很常见

网友C:
自制万用表笔最好是用软硅胶线

网友:
不测高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用多股编织的那种耳机线,尤其中间有加固编织的那种做笔的连线,然后两端固定好,是那种防拽,防折的固定,这样用的超级久,皮都打滑了,线就是不断。

网友:
好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万用表笔最好是用软硅胶线

不是不想花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硅胶线,手感更好。
14awg就不错,13,12更好。

不想花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的是不错,但是感觉线太细,表笔耐压不够,小心电到手;建议还是买软硅胶线的万用表笔的成品吧。 ...

台式机电源输出12V线,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