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喷墨打印机喷头几乎完全拆解清洗还是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20):
佳能打印机喷头,如图所示喷头白色陶瓷固定的2颗螺丝也拆了,结构就是塑料夹上的5个跟墨盒接触的地方下面有很细的管通到下面,塑料跟白色陶瓷之间有一块橡胶垫,橡胶垫上有让墨通过的几个小孔,在喷头的后面往前看也能看到也有几个孔,陶瓷地方拆开的时候用清洗液清洗没感觉有阻力,能看到的孔液也都通,但是装上后用清洗液清洗黄色的压力明显比其它几个大,打印出来的效果黄色也不行,这是什么原因?清洗工具如下,用这个洗的清洗液清洗的。

网友:
不懂,不过我家里的喷墨,墨盒跟喷头一体的,加墨实在不行了,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A:
我家里也是墨盒跟喷头一体的,没有清洗过,都是整体换。

网友:
还是堵着,继续用无水乙醇浸泡

网友:
试试高温热水清洗,不行就超声波加热水清洗,再不行就换了

网友:
既然堵了就不怕,我的垃圾佳能喷墨也是,都干了,直接泡水一下午,然后用针筒头抱着送的橡胶垫,你别说气密性真好,慢慢注水,不断循环,直到墨盒里海绵颜色都清洗成白色的,感觉不堵了,加墨水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也是墨盒跟喷头一体的,没有清洗过,都是整体换。

除了爱普生,其它的都是一体一次性设计的,换墨盒换喷头,原理就不一样,不要老想着添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爱普生,其它的都是一体一次性设计的,换墨盒换喷头,原理就不一样,不要老想着添墨。 ...

不是的,好像只是爱普生没有墨盒喷头一体的,但是佳能跟惠普都有这种单独喷头的,换的话换的是墨囊,但是原理跟爱普生确实不一样,不过话说回来墨盒喷头一体的也很耐用,公司的hp410连供机打了29000多了喷头还没换过。

网友C:
把水压进去,从喷头看一下出来的水帘。如果水帘有断线,说明还是有个别喷头堵着的。

网友:
超声波加清洗剂洗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水压进去,从喷头看一下出来的水帘。如果水帘有断线,说明还是有个别喷头堵着的。 ...

堵得话怎么清洗呢?我能试的都试了,超声波是没有的,我有3个这样的喷头,全都拆开洗了,最后找了一个效果最好的,实际上彩色还是有线,黑色基本正常,不行就当黑白用吧。以前一直觉的打印机没法修,这三个喷头都是公司报废机器上拆的,机器也是都是维修店说修不好的,不是自己的机器也没上心,修不好就再买新的。

网友:
以前水笔久了不吐墨了,我就插在热水里泡,泡一会儿就出水了。另外,用530、无水酒精之类的泡,应该效果也不错。

网友:
换了吧,喷墨机只有epson的打印头耐操,其他热泡行的缺墨就烧

网友:
epson的喷头是压电型,其他比如惠普之类是热发泡型的,压电型的还可以洗洗苟延残喘,其他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佳能的,也是喷头和墨盒分离,必需使用原装墨盒,否则就会堵。
打印机不贵,相比同样功能的其他品牌而言。
但墨盒比较贵,几年下来,总的成本超过其他品牌。
这就是佳能的市场策略?

网友:
墨盒不要用到完全没墨了再加,然后长时间不打的话,用word画几个方块,黑,品红,黄,蓝,隔两三天打印一张,基本就不会堵了

网友: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上锅蒸,上气了蒸5-7分钟,拿出来擦干然后用哪个清洗剂打一下看看,吹风机吹到完全干燥再上机试试。
佳能惠普喷墨机都是热发泡技术的,说白了就是把墨水加热用沸腾的方式喷出去。寿命很短的。
爱普生是螺旋挤压喷射,一般挂的可能性不大,我一台R210用了快10年,最后蓝色串色了送给朋友公司打广告,点击贴个散热片,一天打5个小时黑白没事。

网友:
佳能的喷墨好像堵喷头了不好清开,不如爱普生的好清开,爱普生的由大墨量清洗功能,那出墨哇哇的,清洗几次半瓶墨水就出去了。佳能的就不行出墨很少。

网友:
我的方法是泡沸水后吸完墨水。再在墨盒里加水再吸。反复洗直到洗出来的不含色。目的就是清墨,因为时间长了旧墨粘稠度大容易堵。再注入清洗剂等5小时后再吸走。然后再泡水里改天再吸。再注入质量好点的新墨水试试看。如果还堵那只能做占位盒用了。用软件深度清洗喷头一般无用的,因为旧的打印机废墨垫已经满了。是吸不出墨的,家里用还是激光的合适

网友:
我清洗过几台机子,用过热水,有过酒精,最后用白醋,或者柠檬酸,后两个感觉还是很好用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