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荣事达小电饭煲问题蛮尴尬的

楼主(2022-05-20):
『X折腾』拆修荣事达小电饭煲问题蛮尴尬的
同事的设备,这估计一家三口就不够吃了

内胆很简约,小小的

打开底盖

经查,实际上都是正常工作,就是奶泡灯不亮了,而且铜箔有伤

等快递到货

直接两个全换,不然亮度功率不一样,怕误判

现在工作正常。

收了配件费意思意思。。因为以后还需要用到的地方。。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备件好齐全。

网友:
这个也太小点了吧

网友:
奶泡还有备件,厉害

网友:
现在氖泡比较少用了。

网友A:
我看了楼主那么多小家电维修的帖子,找毛病火眼金睛,手到病除,令人佩服。

网友B:
我用的是小米1.6L的,一家4口,足够吃,很宽松

地处广东深圳,一人就一小饭碗

网友:
氖炮的寿命应该比led要长一些吧

网友:
底部保护还是做的可以,有温控、有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楼主那么多小家电维修的帖子,找毛病火眼金睛,手到病除,令人佩服。 ...

哪有啊,每次修一个没修过的,我都要跑线熟悉一下设备的正常工作流程,才能去判断到底是什么玩意坏了,而且单位空房里堆的都是没修好的。。很多都是好几天了才去修好。。玩玩嘛。。

网友:
锅有点小,一家人够吃吗?

网友:
氖泡用的地方很多,有时候还能代替LED指示灯。

网友:
这个小电饭煲还挺新的,好修,就怕糊的油乎乎的拿过来修的时候脏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小米1.6L的,一家4口,足够吃,很宽松

地处广东深圳,一人就一小饭碗 ...

你说的那种碗,可能3满碗我都吃不饱。
话说你们是不是菜多,光吃菜了。
我也是在人家吃饭,小碗,我盛了3次,其实我还没饱,我的一个哥哥看出来了,事后说我傻,叫我以后多吃菜,少吃饭,那样不会胖。光吃饭容易胖,他就是小时候家里没啥吃,使劲吃饭才搞的胖胖的。后来控制饭量,重量就慢慢下去了。还有就是老添饭,万一主家米饭没准备这么多,大家都尴尬。给自己冠个饭桶的名号也不好。多吃菜,能量也够,不一定要那种饱腹感。

我就是那种不需要啥菜,来碗烫,来几碗饭就能养活的人。每次外面吃饭,到最后他们都不要主食,我却还能干下两碗饭的人,他们说都有些怀疑前面我到底有没吃菜,咋还有肚子去装米饭的。

网友:
这电饭煲有点小啊,两个大人饭量大点都不一定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小米1.6L的,一家4口,足够吃,很宽松

地处广东深圳,一人就一小饭碗 ...

一人一小碗饭真的能吃饱吗?四个大人的话,五升的电饭煲差不多

网友:
我比较好奇,氖泡的功率与LED相比,谁低?原来的试电笔,大都是氖泡。

网友:
我买的是1.2升的,焖一次饭一个人能吃两顿。

网友:
磁钢开关用了微动,很规矩了。

网友:
氖泡可以应用在高温的环境下,LED适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