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风扇不能充电了

楼主(2022-05-20):
充电指示灯也亮,充不进电,充了一夜电池电压还是2.8v。把18650拿出来单独充满电可以正常使用。拆开测量ss14二极管正向测量读数199,反向测量读数406。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坏了,这是个什么二极管,能用什么替代吗

网友A:
整流二极管,要用二极管档测压降,正向一般0.2-0.5之间,反向无穷大

网友:
随便找个in4007的二极管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有机会还是价格4056吧,

网友:
我的小风扇买来电池就是坏的,直接用充电器供电,在办公桌上用。不能随意移动了。

网友:
你看一下你身边的废板子上有没有和这长的差不多的,换上去就行,数字大点也无所谓。
没有就换二级管,老式的节能灯、充电器上都有这小玩意的

网友:
不测一下电压吗????

网友:
这玩意随便那都能找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要用二极管档测压降,正向一般0.2-0.5之间,反向无穷大

胸爹我读书少,但这明明是个肖特基啊

网友:
可以用SS34,SS24等差不多的肖特基二极管替代,不同的封装尺寸,可能要开焊盘飞线。等有刷电机不转,实在修不了,建议买红叶芭蕉共田等,好点的无刷电机充电风扇。

网友:
我觉得是芯片挂了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种坏的比较多,有一个中联也坏了,风扇外接USB线,外接接电,也可以3.7V供电,但是没有电池过放保护。

网友:
在路测量不一定准的,最好是焊下来测,感觉这个二极管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
仔细查查其他元件这肖特基坏了好配随便一些坏板上拆个一样的焊上

网友:
这个可以用普通的二极管试下啊。

网友B:
看不下去了,为啥那么多人非要去认定二极管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可能是手机功率太大了换个2a以下的吧,警告你别用再带线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下去了,为啥那么多人非要去认定二极管坏了???

那你说是哪儿坏了?这种样子的电路,充电肯定不是集成块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是哪儿坏了?这种样子的电路,充电肯定不是集成块控制的

芯片最大可能,要不就那2个三极管,楼主照片拍得太菜,信息量太少,这类芯片一般集成充电管理,指示,三挡风

网友:
改个充电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