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下来的惠普HP1108打印机接口板 实在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22-05-20):
这货坏了 机器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了。
本来以为可以刷固件解决,一测才知道短路了

芯片型号88pahe02
闪存24c16

c5 c114 r82 c104 c108都拆下测了正常 可是安上 测ds4点就短路 实在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难道芯片烧了 也没有找到芯片的电路图
只找到一个闪存的电路

补充内容 (2022-5-22 14:02):
没事拆下来24c16拷贝bios

补充内容 (2022-6-7 21:42):
测试如果ds4点位与cr2点短路 烧芯片,没有抢救的意义。

网友A:
P1108,打印机?

网友B:
1008也算是一代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108,打印机?

是的,这个还满贵的

网友:
拆了心安,免得看到不能用心烦。

网友:
网上找个相同型号的板子替换?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外围电路吧,电源供电部分

楼主:
编程器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8也算是一代神机了

1107、1108确实是神机,多少年了,现在还在大量使用。不过设计有好多不合理的地方,为了解决一个卡纸小问题,几乎得将整个打印机拆下。有条件的话,还是买1020吧。

楼主:
这货居然现在涨价了,淘宝配件奇贵!不推荐

网友:
那就顺着ds4点的相关电路查呀,看是那个元件跟地短路了。通常是贴片小电容或某个电阻。耐心点。图片已经拍了,放到电脑里,将相关电路走线用红线画出来,地线用蓝线标出来,然后再对着板子上查。如果怀疑芯片烧了(可能性不大),可以用烧机大法,看哪里发热厉害。只是注意电流设置,由小到大逐步调。否则容易将板真烧了。

网友(2024-03-27):
我的1108,电脑能识别就是不能打印。在线固件升级不了,下载你的数据试试

网友(2024-05-05):
我的打印机识别出来是1107还不稳定,看看下载你这个数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