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只垃圾堆里的Nikon DX16-85单反镜头

楼主(2022-05-20):
看见垃圾堆里有一只镜头,捡回来研究研究。
这是今天的主角——乌克兰成色的Nikon DX 16-85镜头。

前端,带滤光镜(边缘有破碎)。

后端。

型号。

简单清理一下。这是镜头前端。

型号。

最小焦距。

最大焦距。

转不动,这个成色也没什么用了,开拆。里面还真没进多少水和土,电路板很干净。

重点部位:最前端的镜头,基本无霉点、无划痕,镀膜正常。

前镜片后部的镜片,可以调焦(改变与前面大镜片的距离),成色也不错。

这是最后面的镜头,与相机相连处。前面第三张照片的镜头就是这个。

这是防抖组件吧。中间也是镜头,光圈叶片在上面(叶片已散并变形)。

防抖组件。

换个角度(这是安装光圈叶片的地方)。

聚焦驱动电路及马达。

马达。

被丢弃的原因——变焦支架断裂,估计是摔的。

断裂处。三个支撑点,断了一处。

与相机的接环触点。

这个镜头看网上介绍还是不错的,估计是摔过,导致变焦支架断裂,盲目变焦导致镜头里面损坏(光圈叶片变形掉落),最后丢弃了。虽然里面没进去多少水和土,也没什么修复价值了。

谢谢围观!

网友:
修镜头的可以做配件!

网友:
超声波马达

网友A:
镜片还能做个单筒望远镜

网友:
AB胶搞一下,估计就行了

网友:
放闲鱼上肯定有人要

网友:
这镜头很是复杂

网友:
看内部挺复杂,什么时候这类产品也像家电一样,中国品牌打遍天下。

网友:
现在镜头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内部的铝镁合金的结构框件了,还不如用塑料,一旦摔过错位再加蛮力拧一下,断裂了100%修复不了

网友:
电路板能卖钱吧哈哈

网友:
自动镜头,当初日本机电一体化先进。可惜不同厂家出厂时间镜头,接口和协议不通用。

网友:
一直想看看NIKON镜头的内部,感谢楼主

网友:
有备件的更换一下将修复

网友:
这么精密的镜头,可惜坏了

网友:
这玩意很贵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片还能做个单筒望远镜

有道理,做一个用来拍月亮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片还能做个单筒望远镜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这玩意买的时候不便宜。

网友:
清洁会不会花你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