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电信光猫TEWA-766G,查找频繁重启问题

楼主(2022-05-20):
电信送的光猫,带WiFi6。装了半年,最近开始频繁重启断网。
拆开看看,散热片太薄,直接烫手。随手加个12V风扇。
噪音有点大,等手好了换个温控的吧。

正面长这样:

背面这样,四个脚垫,四科螺丝。拧完撬开即可。

主电路板底部,就一个FLASH

两个天线,一个2.4G,一个5G,通过长短两根屏蔽线分别连到两个模块

底壳,就一个光纤接口

供电部分,12V进,一路5V出,另外一路没量,应该是3.3V

主控被散热垫把丝印给吃了,看不清,也懒得看了

右侧是5G和功放,发热超级大

左侧是2.4G

---------------------------
散热片忘记拍了,下回拆开再说
一张大铝片,厚度3mm
主控、2.4G、5G全部在一起

估计是WiFi6发热太大,通过散热片给主控烤死了。

网友:
这主控是“黑片”

网友:
我3月分升级1000M宽带也是送这个,由于不用光猫WIFI直接关闭就好了

网友:
你们光猫都是黑色的吗?为什么就我白色的

网友A:
电信太贵了,用用移动免费的200m,凑合看看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太贵了,用用移动免费的200m,凑合看看电影

电信对于企事业单位还是很优惠的,甚至还能赚钱。
我家实际每月缴费10元,2张卡,一条宽带。
然后每月5、15、25去指定页面领5元翼支付券,自己再加5元去缴水电费。水电费反正是必缴的,这样就等于省了15元,算上还有出10元话费,实际每月赚5元。
只是这个领券的活动隐藏的很深,很多人都忘了自己还有这个优惠可领。我也是用了两年后才在公众号上发现入口的,当初办卡时他们根本没说,只是有写每月送15元翼支付券。

网友:
现在有很多光猫配置还是比较好的,不一定需要路由器来拨号。

网友:
马上夏天了,热量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太贵了,用用移动免费的200m,凑合看看电影

工业园区3、4月的时候,运营商会在大厂的门口办卡,根本不管你是不是那个单位的,运气好,你就能办成这种政企卡

网友:
在成功申请公网ip的人看来用这个路由等于自杀。而且从来不觉得wifi6怎么好了。这种单个wifi也打不过Ap+AC,靠近了辐射大,离远了,无论信号强弱,都怕被同频干扰。

网友:
有时候不是光猫的问题,线路不稳也会经常断网,过一两天自己就好了。

网友B:
目前只有电信的宽带能获取公网ip,所以价格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有电信的宽带能获取公网ip,所以价格坚挺

可以一万号申请,前提是企业百分百给,个人看运气和方法

网友:
我本来是烽火hg2201t,升级了千兆,然后在闲鱼买了tewa-1000e,电信要199租。桥接挺好的。

网友:
电容换好点的

网友:
不知道这光猫是租的还是买的,我移动宽带一段时间好卡,查遍了内网确定没问题,那么肯定是光猫问题,10086师傅上门看了一下说没问题,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后来接了一个48v的电源,师傅上门换光猫问题解决,问了一下光猫租的保修一辈子,买的保一年

网友C:
为什么要拆?这货是电信的,负责终身维护,还要自己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拆?这货是电信的,负责终身维护,还要自己搞的?

光猫都没有易碎贴 拆开一样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猫都没有易碎贴 拆开一样保修

关键是只要有问题直接上门就给换掉了,花时间精力去改进维护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必要吗

网友:
我的电信也是送的这个光猫,很差劲。只要wifi连接多了我的内网nas就会丢包 ,现在都是关闭wifi设置桥接模式用。另外买了路由来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