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燃气报警器

楼主(2022-05-20):
买了一年多,今天才想起来装
报警器都长的差不多
电路板

M4二极管整流

EM78P372NS014J单片机
MC34063稳压器

MQ 4B燃气传感器

网友:
有没有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开发商装了一个,上面都是油

网友:
不与电磁阀链接?只能报警不能切断气源?!

网友:
这个是看到的最靠谱的了

网友:
这个传感器一年就过期报废的,要买新传感器更换的;我以前用红包买过一个这样的,插上电就报警,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火牛也用到防爆设计,好!

网友:
这玩意可以提醒自己,安全第一

网友:
用的是防爆电源吗?

网友:
效果如何?谢谢分享

网友:
我家不用煤气用不到这玩意儿

网友:
我有一个非火牛的,非常好用比买的泛海三江的好用,好像是非隔离横流驱动那种结构的电源,火灭不过5秒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