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火暴力拆个交换机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2-05-20):
这玩意胶粘的,里面打胶感觉像一坨坨的那啥

这玩意都炸成啥样了,不知道换一个好的能不能修复

楼主:
这个电容不知道是多大的,焊的时候焊黑掉了不知道坏没坏

网友:
换个电源吧, 拆零件算了

网友:
肯定能修好

网友:
这个好修啊,总共才那几个原件

网友:
这个可以修一下,恢复交换机用

网友:
看到锤子以为你砸碎了呢

网友:
大神都是采用冷冻大法来拆解的

网友:
用小台钳开壳效果挺好。

网友:
富华代工的电源,做工还可以。

网友:
多打点胶不容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