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坛友,一个54.6V的锂电池充电器,怎么改成57.6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5-20):
如图,拆开后感觉这个电源做工不错,有共模电感,变压器也不小。我那11块钱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坏了,就把前同事这个吃灰的充电器拿来用了。我自己算了下,不改电压应该也能充,54.6÷4=13.65,铅酸电池13.65充的也还行吧,不太满,不过也行了。

网友A:
这个也叫微电脑充电器,电脑在哪儿?芯片在哪儿?就一些分离元器件做的,还说成是黑科技,有点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叫微电脑充电器,电脑在哪儿?芯片在哪儿?就一些分离元器件做的,还说成是黑科技,有点忽悠人。 ...

牌子叫微电脑

网友:
竟然四个光耦

网友:
直接这样用不挺好的  不然铅酸容易鼓

网友B:
只有3v的压差其实不用改都可以,平均每块电池不到1v压降。非要改,先找431或358的电压比较端

网友C:
锂电池充电器直接充铅酸?不敢想

网友D:
这个充电器有四个光耦,很少见。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有431吗?

楼主:
倒是有几个芯片,但是没有494,494的我会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叫微电脑充电器,电脑在哪儿?芯片在哪儿?就一些分离元器件做的,还说成是黑科技,有点忽悠人。 ...

估计有个计时芯片吧,可以关闭输出,所以就是“电脑”“智能”

楼主:
确实有才,还有1千达不溜牌逆变器,功率500瓦

楼主:
把几个芯片排了个微距图,还请大佬观摩观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3v的压差其实不用改都可以,平均每块电池不到1v压降。非要改,先找431或358的电压比较端 ...

没找到494,494是可以恒流恒压的芯片吧,我改过一个ATX电源,用的是7500B,和494是一样的芯片

网友:
有自动控制逻辑的就可以称为电脑了。因为电脑的本质是程控,就像上古电脑根本不需要编程,只需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器直接充铅酸?不敢想

这个电压比铅酸的耐压低,所以没问题,当然稍微高一点点也没事,毕竟铅酸耐操。但是玩锂电就不能这么随意,更不能超过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有四个光耦,很少见。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有431吗?

没找到431,431的好改,我改过431芯片的12V电源改成13.6V,好改
后面补了几个芯片的微距图,大佬可以看一看

网友:
还是再买一个吧,铅酸电池怕欠压

网友:
锂电池和铅酸充电器能混用吗

网友:
它的电压反馈是通过IC4这个光耦实现的,顺着它的1,2脚找到分压电阻,改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