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发现一例古董鼠标-惠普M-SBF96,拆解展示

楼主(2022-05-20):
最近中了鼠标的度,前阵子研究大红点的中间很轻,整天逛闲鱼找旧货,偶然发现一例惠普M-sbf96鼠标,搜了一下拆解图,貌似中键设计的力度也不是很重,就买回来用一下看看,回来拆了看,还真不错,看做工像是罗技的风格,但是又找不到罗技的标志,发出来给做个展示吧

不过这鼠标速度咋那么慢,dpi我估计也就只有400,多了肯定没有,有没有会改dpi的,或者是怎么改板子能把dpi提高,知道的可以指导一下吗。

下面上图。、

这个新鼠标,样子还挺复古,一看就是上年头的货了。

型号HP  M-SBF96

外观还是挺好看的,半透明的底壳,看着挺好

拆开图,我现在发现了,只要滚轮在顶壳上面的鼠标按键手感都错不了!

线上面居然有个金属环,我猜测是抗干扰的,现在的鼠标很少见了。

三粒凯华微动,跟那个年代的联想很明显是一种微动,关键是中键的微动也是凯华的,按下去嘎达嘎达的,手感很好

这是什么东西,我就看不懂了

大佬们看看吧,我不认识

底部照片,能看出来是谁代工的吗?

网友A:
看楼主的大红点应是近几年的,近几点的大红点越来越不行了。我有几个十多年前的大红点,质量真不错,还在用。重量也合适,比现在的大红点重多了。现在的大红点拆开满眼的山风。

网友B:
光珊滚轮,罗技没错了

网友:
质量真不错,多少钱?

网友C:
随便一个3050的鼠标都会比这种好吧。

网友D:
光栅的,不错啊。

网友E:
这种滚轮只有罗技

其实我上次跟你说那3个就可以了,性能足够,如果中键手感你还不满足,去掰一下滚轮那个弹簧就可以了,掰平一点,往下按就不需要克服太大的力

网友F:
老方案的电路,传感器芯片是安捷伦的A2610,貌似PS2接口。

网友G:
没去查,应该是07/08的产品,不值得改二手30能收剪线的回来,我之前用过1个随便敲敲fps坏了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大红点应是近几年的,近几点的大红点越来越不行了。我有几个十多年前的大红点,质量真不错,还在用 ...

我没见过再好的红点了,大佬出个拆解贴给我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珊滚轮,罗技没错了

罗技,看来还不错,只是可惜dpi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3050的鼠标都会比这种好吧。

恩,应该会比这个好,但是肯定没有这个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栅的,不错啊。

Dpi太低,滑起来贼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滚轮只有罗技

其实我上次跟你说那3个就可以了,性能足够,如果中键手感你还不满足,去掰一下滚轮那个 ...

G1 g3  mx518,大佬推荐的我都记着呢,我也打算慢慢收一个g3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方案的电路,传感器芯片是安捷伦的A2610,貌似PS2接口。

大佬好眼力,的确是ps2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去查,应该是07/08的产品,不值得改二手30能收剪线的回来,我之前用过1个随便敲敲fps坏了扔掉了 ...

哦哦,那就不改了,破东西也不值钱

网友:
主控芯片是logitech罗技?

网友:
安捷伦的A2610

网友:
找不到罗技标志? 那芯片上的? 看这鼠标很老了,没看见上面有可以设定DPI的焊盘,应该是改不了的,只能在电脑设置里头,给鼠标指针移动速度加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