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电视盒子 CM311-1S CH 2G+8G 移动魔百和-多图

楼主(2022-05-20):
型号: CM311-1S CH版本
内存: 2G
ROM: 8G
无线蓝牙一体卡: 2.4G,5G / 5.0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外壳贴标

蓝牙语音遥控器 同时还有红外 猜测应该是开机信号需要红外

下面开始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CPU是晶晨的S905L3 就不拆开散热器了 导热胶还得重新搞麻烦

内存颗粒是两颗DDR4 单颗1GB
EMMC 8G 来自 SiliconGo(硅格) 以前也叫Kingstor(金存) 具体版本不知道,了解的大神可以说下

无线蓝牙一体 型号UWE5621DS 查询型号是支持5.1 但盒子上不知道为啥写的是5.0

最后是不用看系列说明书

完!

网友A:
安卓几点几的?现在电信IPTV都不配机顶盒了,让自己购买,不知道是啥鬼操作,以前坏了直接免费换,现在就没这好事了,除非在他那买高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几点几的?现在电信IPTV都不配机顶盒了,让自己购买,不知道是啥鬼操作,以前坏了直接免费换,现在就没 ...

安卓9 盒子上也有写,但是看版型和CM211-1很像

网友B:
这是最新的吗?不知道支不支持安装第三方app?

网友:
我有刷机包  9.0的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S905L3A芯片吧

网友:
刷机包---魔百和CM311-1s-CH-S905L3B-5621DS无线-2+8-当贝桌面语音线刷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uqLEzUAeiTq0_ezi1Fowg
提取码:62e4

网友D:
@fatiaozhang9527
刷机卡在鸿蒙logo上,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atiaozhang9527
刷机卡在鸿蒙logo上,有没有解决办法。

先双公头替换我新上传的这个recovery.img文件,然后再刷,因为现在好多盒子加密了,双公头USB替换recovery没有替换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新的吗?不知道支不支持安装第三方app?

已经破解了,可以随便安装APP 想装啥就装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破解了,可以随便安装APP 想装啥就装啥

这个盒子主控是S905L3的,目前全网没有免费的刷机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盒子主控是S905L3的,目前全网没有免费的刷机包

不介意的话  直接找L3的就好  处理器后面的数字区别不大

网友(2022-12-15):
有个2+16g的,改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配置还不错,价格呢?

网友:
闪存颗粒的查询软件是啥来  忘记了 可以查询大小和型号啥的

网友:
看着配置不错啊

网友(2023-05-27):
引用 网友E:
先双公头替换我新上传的这个recovery.img文件,然后再刷,因为现在好多盒子加密了,双公头USB替换recover ...

刷recover 提示:Romcode/初始化DDR/初始化寄存器/USB控制命令出错

网友(2024-06-22):
可惜没有TF卡插槽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S905L3A芯片吧

是的,就是S905L3的芯片,没有AB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