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恒亮达30W飞碟灯

楼主(2022-05-20):
用9V电池接灯板试验,灯板是好的

网友:
3串20并能用9v电源点亮?

网友:
驱动是隔离电源吧,非隔离的通常都是高压小电流

网友:
设计电流太大,烧毁驱动板了

网友:
这个灯卖得还挺贵的。家里也有一个。

网友:
电感2引脚非隔离降压,可惜压差太大容易烧芯片。尝试找体积差不多的9伏,芯片方案电源板替代。

网友:
这散热不行,降功率使用

网友:
我还有进口的5630灯珠几千只

网友:
超过10W,这种飞碟灯的散热肯定压不住,30W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驱动烧成渣

网友:
反正没有工矿灯耐用

网友:
电源烧的黑漆漆的。

网友:
3串20并的5730,要用个大电流的低压恒流源。这种飞碟灯,考虑到散热因素,半功率使用也要1.5A,

网友:
好像都是这个毛病,前两年吸顶灯就是,老是一般灯管不亮,测试又是好的

网友:
看着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