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塑料制品,如果少量地方开裂,能否用热补?火补?

楼主(2022-05-20):
塑料制品,,,,这个很广泛。。。

比如热熔的PPR管子。

特别是各种家庭用具。用调温烙铁,加热。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交流下吧。

网友:
肯定可以的。小时候经常看到补胶盘的。用煤气+焊枪+胶条,就可以下乡做生意赚钱了

网友A:
把不锈钢滤网烫进去,我一向这么修补的。

网友B:
可以,比520粘的结实,以前拖鞋凉鞋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你直接拿热熔器去烫熔接烫平就行了,不行最多换一段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不锈钢滤网烫进去,我一向这么修补的。

我碰到有些塑料热了不融的。。。。。。。直接烫烂了

网友:
2楼方法可以,做些加强筋会更结实

网友:
2楼方法很实用,直接烫的话要掌握好度,否则容易扩大损害

网友:
不是所有的塑料都行,酚醛树脂不行

网友:
比较厚的,先用各种胶水粘住,然后用小电磨斜着打孔,再用1毫米的自贡螺丝上上增加强度。
有时为了美观,对于中间断开已经分离的就在断口中间对称打孔,涂上胶水,然后里面放钢钉铁丝无头螺丝之类的,然后再粘上。只是打孔很难对齐,差不多就行。然后zvs感应加热一下,里面的铁丝由于涡流发热,就会和塑料熔接牢固了。
还有些塑料本身就支持焊接,那就用合适的焊条直接焊接了。

楼主:
小时候,热焊拖鞋,但不结实。

网友:
热塑性塑料可以,热固性塑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有些塑料热了不融的。。。。。。。直接烫烂了

有的塑料特别容易化,也非常的粘,,比如质量非常好,干净的小药瓶子塑料。。。

有的塑料烫软了也不化,也不粘!!!!比如一些回收料的86底盒

网友:
确实不是所有塑料可以一概而论

网友:
老化厉害的补也没有用

网友:
想起小时候补凉鞋。

网友:
淘宝塑料修复机/保险杠修复焊钉

网友:
我试过,很少搞定的,经常塑料变黑了,唉,水平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比520粘的结实,以前拖鞋凉鞋都是这么搞的

小时候都是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