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串开关电容主动均衡器第一次打样实测

楼主(2022-05-20):
首先感谢老板的支持和老师傅的帮助,前几天做的开关电容均衡均衡板打样回来能用,因为手头太多to-252管子,所以也就用它来,优点是内阻更低,相同电流电流发热更低,电容安装空间加大,可以更换到6300uf电容,(测试仪2200uf电容,用1k测试内阻约为40~50mΩ)实际15k频率,容抗应该更小,特别是更换大电容之后。

棉花棒捅喉咙的日子,在家没啥好工具,漏出来丢人就马赛克了,凑合看,废话说的太多,上图。

正面

反面

第一串到第四串电压测试

静态功耗

实测关断电压2.75V开启电压2.9V,开启后,静态功耗0.11W,100Ah以上铁锂随便用没问题。

网友A:
测试一下电流

网友B:
空载测试?带载测试看看,顺便测试均衡压差与均衡电流。

网友:
表都要打码是个啥情况

网友C:
服了,还有马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了,还有马赛克

马赛克是不想让大家看到脏乱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电流

没有找到压差大的电池,我觉得这个2200uf的测试电容还有点小,我是按照最大6300算的,等下去备好电池,突发奇想,等下把四种不同电池串在一起,看能不能拉平。
40Ah力神三元,28Ah国轩铁锂,26Ah比亚迪铁锂,还有个36Ah比亚迪三元,目前就是要先把三元电压一个搞满电,一个放到差不多没电,铁锂反正都3.2V左右,看不出有电没电。家里完全没有好焊接的工具,都是大单体,我先想办法把铝上连接上镍片,才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测试?带载测试看看,顺便测试均衡压差与均衡电流。

家里就一个钳形表,没有其他工具,直流电流感觉不太准,不测量的时候一会0.1A一会-0.2A,反正有误差。等下准备好了试试,关键是电池还没备好

楼主:
渣渣焊,见笑了,对不住各位焊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就一个钳形表,没有其他工具,直流电流感觉不太准,不测量的时候一会0.1A一会-0.2A,反正有误差。等 ...

直流钳标都清零底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钳标都清零底数的

清零也没用,和福禄克对过,测直流电流10A误差起码有±0.3A,应该是干活的时候掉进过洗脸盆里面,进过水,不准了,电压表还行,就是有点蹦小数点,一会小数点2位,一会小数点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测试?带载测试看看,顺便测试均衡压差与均衡电流。

带负载测到的是实时均衡电流。明天随便搞一串,接电阻负载试试多少电流炸电容或者炸mos。

网友D:
脉动直流,钳表测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动直流,钳表测不到吧

这个连接到电池上的线里面的电流,基本上脉动不起来,激活到有可能,不过也是慢慢随着压差变小而减小。
直流可以用钳形表测的,钳形表里面应该是有个霍尔传感器还是什么其他的应该是感应到直流磁场强度这个模拟量,后面怎么搞得记不清楚了

楼主:
多图杀猫咪,混合型电池均衡测试来了,可惜车库没有钛酸梨,不然一起串联。520-521,居然在搞均衡,服了。哎。。。

杂物堆里能找到的电池一览从左至右逆时针,中航三元26Ah,宁德三元43Ah,力神三元40Ah,比亚迪三元36Ah,国轩铁锂28Ah,两并wtm10Ah,A123sys20Ah,还有些sy18650,sx21700就算了,容量太小,没有测试意义。

大电流就要大压差,这些同类型电芯电压都差不多,三元都在3.95-4.0左右,铁锂都在3.25左右,只能瞎搞,混合串联,发现没有线,想到了独立显卡的供电,于是。。。开机箱

剪刀好使

留下6pin,显卡还等着用

有线了,就先来两个三元,两个铁锂,没办法焊接铝,幸好进货清单的票据夹子管用

大概一两分钟,电流不大,有一个A123就到了3.8V,没法测了,内阻太大,只能换一个好的

测的A123电压

感觉电容有点温度,于是又找到一个盒子,放进去,模拟均衡内置情形

盖上盖子,让它发热,最好boom

均衡的时间,翻箱倒柜找到一个万用表,装了两节小米电池能用了
测到国轩28Ah铁锂电压

铁锂3.77,肯定不行了,必须换下,于是再找一块标记内阻0.9mΩ的A123铁锂,还是夹子好使,就是接触电阻大一点。

先这样了,明天排队捅完喉咙再来测电压,看结果。
祝各位亲,520-521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网友E:
电容用普通电解也可以?能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用普通电解也可以?能长期使用?

容量足够大应该没问题,我这个2200uf不够,(留的位置可以装6.3-6300uf),最好多个小电容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用普通电解也可以?能长期使用?

高频电解电容,时间长了容易鼓包失效而已

楼主:
简易电池内阻仪测了下这些几毛钱一个的2200uf电容,1khz交流内阻约在45-80mΩ不等,我在原来2200基础上并了一个,理论上是4400uf,拿2个1Ω水泥电阻并联接在第四串,其它三串用电压约为3.6v内阻约50-100mΩ的旧电池测试,电流从1.8A提升到2.5A左右,可见并联电容之后提升电流有限。
相当于多个串联电阻上,在其中两个个较大电阻上各并联了一个电阻,对于整体提升有限。等下,换内阻小的电池再测试。从50-100100mΩ的旧电池,换成2-3mΩ的大电池试试
还有测试的铁锂并三元,经过8个小时,电压分别是三元3.77,3.76,铁锂3.69,3.73,铁锂微微过充,由于接触内阻存在(夹子夹住的),压差明显大于0.05V,目前均衡电流还有0.1-0.3A左右,继续等待。下一次实验,验证开关电容均衡器频率与电流关系

网友:
但是一般的保护板都是要求电池要一致性好, 主动均衡的很少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