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360摄像机的,你们的信号达标了吗?

楼主(2022-05-20):
app里:摄像机设置,下拉到倒数第四“网络检测”,会分别从三个360后台服务器往摄像机发送10个数据包。

30个全部接收成功才算“优”?

截图里差了1个,良。就这“良”也很难达到,我95%都是“中”,大约丢4-5个左右。

网络没有问题。千兆或者百兆光纤都试过 。

摄像机离路由器也不远,最近的一台 就在路由器边上1米。

网友A:
360小水滴我有两台,早买的是720P,我觉得分辨率不高,今年新买个1080P的,结果还不如老款——分辨率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还动不动就不能从APP里查看TF卡里的录像——用电脑看就有,但APP就提示没有。

另外就是这玩意的通病:对于逆光处理不好——对着门外,就看不到屋里;对着屋里,门外就是一片亮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小水滴我有两台,早买的是720P,我觉得分辨率不高,今年新买个1080P的,结果还不如老款——分辨率并没有 ...

分辨率是靠插值达到,确实如此。设置里的超清/高清/流畅其实主要改变的帧率和码率。

新版的小水滴AI版本,略微清晰,但主要是靠H.265编码的功劳。

但总体看,360在同档次品牌中,清晰度算不错的。比小米的强。

逆光确实存在过曝,要靠HDR解决(不过小水滴还没有HDR版本)。具体可以看以下评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这些我不是很看重。我主要在乎漏报问题。漏报和网络质量有关,所以我测了一下,看到底是我的原因,还是360服务器的原因?

因为有时候人脸/人形的红色框都标定了,说明服务器已经接收到视频,而且我也收到它的返送(红框),结果居然漏报。

网友B:
能用就行了, 闲着没事看这个干嘛, 看击败多少对手吗? 要去掉斗争的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行了, 闲着没事看这个干嘛, 看击败多少对手吗? 要去掉斗争的意识

啊哈哈所见略同,我写帖的时候,脑子也 冒出360那个 击败多少对手了。

能用和好用可靠,差着几个维度啊 。其实网络摄像机对wifi以及网络要求挺高的。视频检测不在摄像机进行,而是上传服务器,服务器标定时间、截图、发推送,人形/人脸识别还得实时给摄像机叠加红框。

如果这些环节都 做到,尤其是红框都标定了,表明数据上行下行都没有问题,按理说就不会漏报,但是实际并非如此。我所有摄像机,或多或少都存在漏报,目前靠多台互相覆盖来解决。

不知道可插网线的咋样,比如360室外红警版。或者 专业的poe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