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跑了9200公里的机滤,不知如何看出还有多少寿命

楼主(2022-05-20):
机油是进口的妹夫1号长寿命款,机滤是曼牌,跑了整整6个月,9200公里

网友A:
这么黑。换机油清洗过没?

网友B:
我都是便宜机滤。20元1个, JD买的所谓进口美孚或者嘉实多。然后5000公里一换,反正自己换,机油又便宜,就没撑到1w公里一换。换一次总成本也就16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便宜机滤。20元1个, JD买的所谓进口美孚或者嘉实多。然后5000公里一换,反正自己换,机油又便宜,就 ...

我是途虎上,买嘉士多极护5W30,配套机滤,免费更换,一年两次,差不多五六千换一次(虽然理论可以八千一万,但个人感觉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途虎上,买嘉士多极护5W30,配套机滤,免费更换,一年两次,差不多五六千换一次(虽然理论可以八千一 ...

个人感觉 途虎就只可以换换轮胎、机油。其他不行。

网友D:
机油换勤快点,比买那些全合成什么的都要强

网友:
换长效机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途虎就只可以换换轮胎、机油。其他不行。

同感,它只能做简单保养,不适合维修。

网友:
一向一万再换的,五千就是浪费

网友:
支持一万公里一保养

网友:
六个月九千多公里,跑路多多荷

网友:
想知道平均时速40,可以跑多久

网友:
主要看有没有用添加剂 其次是发动机运转时间  这种日韩系小体积滤芯 一般都撑不过200小时中低负荷工况

网友:
俺京东活动鲁油龙润高达金瑞克等,机滤品牌15元左右的,一年一换(里程不会超过6千)自己搞的不超过100元

网友:
纸机滤的,属于普通机滤,跑一万差不多。用长效机滤的话,配合你的这个机油的话,寿命可以多好几千公里。我就用的曼牌长效机滤,滤芯是白色的,外壳也是银色涂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途虎上,买嘉士多极护5W30,配套机滤,免费更换,一年两次,差不多五六千换一次(虽然理论可以八千一 ...

不是没必要,是大大的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黑。换机油清洗过没?

换机油清洗一下的,一般都是第一次进4s然后被坑要洗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油换勤快点,比买那些全合成什么的都要强

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换机油时长长一些(当然不超过推荐里程),也要尽量用好些的。全合成的某些参数是即使矿物新油也达不到的。
实际上很少人能把机油用到推荐里程,大多数都在机油壮年的时候就换了。

网友:
汽车的机滤一般都是按里程计算,按说明书上要求来就是。
对于一些大型发动机,比如铁路柴油机或船用柴油机,通过检测滤清器出口和入口的压力
然后根据出入口的压差判断是否需要更换滤芯。

网友:
都是过一万才换的,五千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