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SK6222主控板用了8年了 不知道能不能再加一片颗粒上去

楼主(2022-05-20):
SK6222主控板用了8年了 不知道能不能再加一片颗粒上去

网友A:
加呗,不过这颗粒咋看起来这么怪,后打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呗,不过这颗粒咋看起来这么怪,后打标的???

大黑片  紫薯布丁

网友:
黑片?这是金士顿自封片,海力士的颗粒

网友B:
这板子不错,把原来颗粒扔了,换两贴新的

楼主:
这颗粒怎么配   新手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错,把原来颗粒扔了,换两贴新的

什么颗粒合适上

网友:
Description:

SK6222是一個效能加強版的隨身碟控制器,它能符合USB3.0的規格並能以極低功率來滿足USB bus-power的需求。同時向下兼容於USB2.0與USB1.1的規範。
透過先進的電源管理控制方式設計,SK6222能提供非常小的功耗,並且支援從U0到U3的電源分級。
SK6222為支援單通道(Single Channel)的設計,並同時支援大部分的SLC, MLC and TLC。為了展現出USB3.0的高速傳輸,SK6222支援DDR NAND的界面設計,提供了高速傳輸下的儲存產品應用。同時為了保證資料的準確性與完整姓,內建了ECC (Error Collection Module)。
SK6222內部整合了32-bit的微處理器,提供了進階軟體的運\算處理及增加客制化的彈性。加入了Microsoft Password Silo (PS) defined by IEEE 1667,使得使用者可以在微軟的作業系統下,資料加密的安全性,避免與降低了遺失隨身碟而造成資料的損失或個人隱私的損害。
SK6222提供了較少的接角(Pin count),並且可以符合市面上USB2.0的外殼,讓客戶在開發過程中,無痛導入的便利及競爭優勢。   Features:   USB3.0 interface
   - Compliant with USB3.0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0.
   - Compliant with USB Specification Revision 2.0.
   - Support USB SuperSpeed, High-Speed and Full-Speed Operation.
   - Support USB Mass Storage Class Revision 1.3 and Bulk-Only Transport Specification.
   - Support HID Class for non-Admin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User authentication and data encryption
   - User authentication by password method which complies with Microsoft Password defined by IEEE 1667 Committee.
Support all kinds of NAND
   - 70 bits BCH/1KB ECC engine.
   - Samsung 27/32/35 nm TLC and MLC
   - IM 25/34 nm TLC and MLC
   - Hynix 26/32 nm MLC.
   - Toshiba 32nm MLC and TLC, and 24nm MLC
   - SanDisk 32nm MLC and TLC, and 24nm MLC
   - Support 4KB, 8KB and 16KB page size and 128, 192, 256, 384 and 512 pages per block.
Support Async. NAND interface
   - Single channel simultaneous access.
   - Each channel can address 4 NAND at most and support 4way interleave.
Support DDR NAND interface
   - Either ONFI 2.x Sync. NAND or Toggle NAND is supported.
   - Up to Mode3 of ONFI Sync. NAND is supported.
   - 3.3V VCCq DDR NAND is supported.
   - Single channel simultaneous access.
   - Each channel can address 4 NAND at most and support 4way interleave.
Enable Multi-Partition features
   - One Read-only Partition, two Read-Write Partitions and one Hidden Partition.
   - Read-only Partition is designated for AutoRun feature.
   - Each Read-Write Partition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Public Zone and Private Zone.
   - Capacity of each Partition and Zone can sizeable while factory initialization.
Customization end product device
   - Configurable VID, PID, vendor name and product name.

楼主:
3.0接口   速度也不怎么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