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教这个破屏的小度在家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楼主(2022-05-20):
废品站搞了一个小度在家,屏幕碎了,拿回家一试机,内外屏全废了,但是还能看得出正常启动开机,主板应该是好的,没有屏幕就无法更改网络连接,连个智能音箱都算不上了,花几十块钱换个屏幕又感觉划不来,本来也没太大作用,而且外壳也破烂了,换屏没啥意义,想着能不能在主板上找到HDMI接口或其它视频输出接口,连接到电视机上使用呢?可是光有屏幕还不行,没有输入设备,难道micro usb接口支持OTG,还能插USB键鼠?各位大侠看看还能怎么利用利用?
这个是1C 4G版的,可以打电话的

就1节18650电池

拆了这么多一样的K15T120管子,该怎么利用一下呢?

网友A:
不能像天猫精灵通过手机APP设置么
没用过小度

网友: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用啊

楼主:
能用这个IGBT管子做简易电子负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像天猫精灵通过手机APP设置么
没用过小度

关键是网也连不上,没有屏幕不能触摸,无法更改网络连接

网友B:
某宝买屏幕然后勾选运费险,到手接上屏幕连接WIFI后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屏幕然后勾选运费险,到手接上屏幕连接WIFI后退货。

妙啊!!

网友:
6楼的利害了。不过感觉 有点那个啊。

网友:
我也觉得6楼有点那个

网友:
咸鱼卖掉吧哈哈

网友:
都说某宝有坑,原来这儿也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屏幕然后勾选运费险,到手接上屏幕连接WIFI后退货。

你说的好有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家里有天猫精灵了,这个没有屏幕的话,也没啥用处

网友:
咸鱼卖了吧

楼主:
你是等着捡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等着捡漏吗?

不会操作

网友:
6L泄露天机

网友C:
我有屏,应该是好的,出运费免费送

网友:
新的三百多,换个屏几十块钱的话貌似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屏,应该是好的,出运费免费送

我这个是4G版的,你那个屏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屏幕然后勾选运费险,到手接上屏幕连接WIFI后退货。

好主意。万能的运费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