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1991年的1英寸彩色LCD取景器~Panasonic/松下摄像机NV-G300拆解

楼主(2022-05-20):
================
0、写在前面
================

是时候整理下手里面的独特产品,然后拆给大家看了,最近赋闲在家,时间也稍稍多了,除了开始在B站更新之外,数坛的拆解也可以继续更新起来。这次拆解的摄像机属于松下生产的中期型号,上世纪90年代是科技发展飞速的十年,摄像机领域一系列新技术方兴未艾,自动对焦、数码光学防抖,电子滤镜,彩色取景器和侧边屏,立式DV都在那个时期出现,一代一代的技术积累成就现在随处可见而在当初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这次我们就把时钟往回拨动,看看当年的所谓黑科技。

目录
1、背景及外观展示
2、摄像机主体拆解

3、彩色寻像器点亮

本文提到的松下NV-G3说明书及维修手册
下载地址下载点我密码:khg9

================
1、
背景及外观展示
================

松下NV-G3(G300为其他地区衍生型号,数量较少,因此本文一律以G3开展讲述)是松下在1991年开发的一款VHS-C磁带摄像机,使用的是VHS的小型化磁带,该机型在历史上留下的笔墨不多,其摄像质量和同年代机型也没有特别差异,除了采用HQ(高质量录像)录像技术之外也并无可圈可点之处,现阶段能查到的情报是松下成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澳大利亚代表队的官方赞助商,该机型成为典型机型,也拍摄了相关广告。

除此之外,就什么信息都没有了,在大家都忽略这台机器的同时,我却发现了一个闪光点:这台机器使用了在当时独一无二的1英寸彩色LCD寻像器。
1991年的彩色1英寸LCD寻像器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主流的家庭摄像机使用0.5英寸或2/3英寸的CRT黑白寻像器,专业领域机器采用的都是1.5英寸黑白CRT寻像器,而且距离西铁城/卡西欧推出彩色LCD便携电视机(1985年)才刚刚过了6年时间。

彩色LCD的推广,给了摄像机屏幕发展的空间,松下在此型号使用1英寸彩色LCD的举动,我在同时代任何其他机型上都没有见到,后来随着液晶密度的发展,松下在其机器上主要使用的还是小于1英寸的彩色LCD取景器(EZ-1、NV-S800、NV-S990的0.7英寸)。综上我决定整一台松下G3,看看它的彩色LCD究竟是怎么样。

于是我就收了一台,带一个小箱子,里面有相关的配件,一会上图展示

与当时其他松下机器相同,这台G300使用的也是后置电池

后部安置了时间记忆纽扣电池和机身电池、DC输入口,信号输出三连孔

型号为G300,初期资料查找几乎为零,查到G3才发现这俩机器一模一样,就是编号不同

铭牌部分

前部镜头有一个可以拉开的滑盖,内部安置了拍摄功能按钮

在机背上有拍摄/回放的滑块开关,可以露出对应的控制开关,这个设计比较巧妙

前方的MIC组件,支持外接MIC

超大的取景器模块,最明显的右侧三色标表示这台机器使用的是彩色LCD取景器

上电之后,发现机器无法正常使用,取景器观看的图像为杂点

如果需要弹出磁带必须要将取景器翻转180°,弹出按钮就安置在取景器下方

比较有个性的是,这台机器还支持更换眼罩放大镜组件,在拍摄的时候使用眼罩组件,等到观看拍摄图像的时候,可以换上放大镜组件,手册说放大镜可以放大屏幕到2英寸!

这个放大镜组件松下命名为:AV WIDESCOPE,在放大镜组件旁边,还安置了一个小喇叭,内含功放

内部的样子,提前拆下,这个电源和信号线直接插在摄像机尾部的三连孔

搭配的摄像灯,还是全新的

安置在机器的热靴上

上5V点正常点亮,里面是小电泡。

================
2、摄像机主体拆解
================

老规矩,开拆,先拆掉磁带仓盖子

松下在这款机器上采用的是经过改良缩减体积的第二代VHS-C机芯(我自己命名的哈哈哈)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代,此款机芯内部的齿轮丰富,暴露充分,非常富有美感

把镜头套筒拆解,否则没办法分开左右两边壳子

拆掉套筒之后,就可以分开左右两个外壳

MIC部分

机器生产名牌,91年的机器

拆掉外壳即可看到大面积的PCB

主板上面还有陶瓷基板的集成块,一会拆下来看看

基本上是日系芯片,很多M标自产芯片,80-90年代日本绝对是半导体老大,后来才把交椅被迫交到美国手上

这个角度看,具有独特美感

带仓部分,大部分是金属结构,结实的代价是沉

拆掉全部外壳,中心的机体

顶盖按键,也是非常复杂……

拆掉顶盖之后的部分

按键板以及镜头部分

镜头组件,尾板的面积还比较大

拆散镜头组件

这个是电镀金属涂层的塑料组件,但恍惚间我以为是金属的,那么精致,后来发现是塑料材质的……

步进电机控制对焦和光圈,普通电机+减速结构控制变焦组件

镜头驱动版,负责对焦及光圈点击驱动

VHS-C机芯

尾部扩展板和主板的连接插针,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连接方式

在电源部分还安置了保险丝和放反接二极管

开始拆解带仓录像部分

主板,上面有很多贴片电容,看起来价格不菲

陶瓷1h延迟线,通过延迟CCD采集的信号,分离出轮廓信号,再合成到画面中,可以起到增强轮廓的作用

金属屏蔽罩下面是音频或磁鼓信号传输放大组件,不能被干扰

带仓部分的细节,这个色彩和金属质感绝了,非常好看

分离最后的固定框架

带仓部分美图

带仓背面,上面的pcb是绞带电机和磁鼓电机的驱动板,这俩都是三相无刷电机,绞带电机带霍尔组件,磁鼓电机不带

磁鼓部分细节

更多的细节图片

两枚陶瓷基板让我弄下来了hhhh

我们下一步要点亮这个东东

================
3、
彩色寻像器点亮
================

彩色取景器体积比较大,内部有LCD的驱动和电源变压部分,所以驱动比较简单

里面由三块PCB组成,LCD背光、通讯变压模块、主板

两块电路板使用热熔胶固定了

下面是两块IC,AN5372和AN5379

根据电路图,判断这两个为视频信号转换IC,将Y/C信号转化为RGB信号,传输至LCD屏幕

拆解下来1英寸的LCD屏幕组件

拆掉保护窗,看起来和普通LCD差不多,这枚1英寸的彩色LCD有230线左右的水平分辨率,在那个时候算非常清晰的了

经过手册查找,这枚LCD的编号为TNL10AA0A1N,通过编号查不到资料,但命名方式暴露了这是一块TN屏幕

屏幕后面的背光组件也不像现在通用的LED背光

仍然使用那时常用的CCFL微型灯管照明

查阅手册可知,这个取景器组件仅有一组线输入输出,分析定义,红色的为Y/C色度亮度分离信号输入,蓝色为两路供电,统一为5V是可行的

因此按照分析来接线,引出Y亮度信号,单独接Y信号取景器是显示黑白屏幕的

但!不知为何使用树莓派的AV输出,可以显示彩色画面,使用Sony摄像机的AV输出则只能显示黑白画面

老样子,通过加102陶瓷电容来将Y/C信号转换成复合信号

测试,索尼摄像机的信号也变成彩色的了

焊接!

准备一片洞洞板

打孔钻洞

测试OK

把信号三连孔拆下来了

接线,还要留一路给放大镜组件里面的音频功放接口呢,供电也需要连接上

基本上成品是这个样子的

热熔胶固定哈哈,

测试OK

同时插上两条线的样子

这个有2英寸吗?

总体而言,这个1英寸的彩色LCD做工还行,除了LCD屏幕看起来大一些,和后面推出的0.7寸LCD没有本质区别,松下作为传统摄像机大厂,推陈出新的精神值得学习~希望大家看了帖子有所收获~

全文完~

网友:
真的非常佩服当年设计这些高科技产品的人们啊!

网友:
楼主是摄像机专拆,没有任何一个摄像机可以完整地离开楼主的家

网友:
忍者国的电子技术领先我们何止30年啊。

网友:
看这实物都无法想象,真精密呀,小日本佩服

网友:
1991年1英寸彩色LCD取景器Panasonic。那个年代我们家要是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感觉很厉害了!

网友:
那个时候我只希望自己有台红白机就好了

网友:
以前应该价格不便宜

网友:
我们当年看这个估计就跟李云龙看小鬼子的92式步兵炮一样

网友:
设计挺好的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电器,价格不菲。

网友:
服这种高级的东西也能修的人

网友:
技术领先优势

网友:
拆得细,讲得好,资料也翔实,大开眼界。

网友:
如此精密复杂,真是叹为观止,可惜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被淘汰了

网友:
拆得细,讲得好,大开眼界了。

网友:
真是漂亮啊,那个时候看变形金刚呢

网友:
真的很漂亮,强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