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拆一个LT 48W LED吊灯恒流驱动电源

楼主(2022-05-20):
偶得到一个LED吊灯的恒流驱动电源,48瓦,恒流200毫安。感觉外壳很漂亮,准备拿来做一个电压表,拆之。

拆开后,双面覆铜板电路

保险电阻,压敏电阻,安规电容一应俱全。

芯片是AP2863D,搜寻网上未找到其相关电路说明,
有知道的坛友补充一下吧,给有需要的人参考。

网友:
虽然不是你这型号,但是数字相同,或许是升级版。
上图的原因是,现在太集成了。或许现在的芯片,断开电源时,夜里不会有微亮现象了。

网友:
感觉这个驱动是故障货

网友:
最简的非隔离电源。

网友:
外壳还不错,内部和现在的驱动差不多,非隔离的无频闪一般用用还行的。

网友:
能用就行,性价比高也算优点。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做工还可以,用了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