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闰凯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楼主(2022-05-20):
说是空气波有点玄乎的感觉,不过它确实是一波波的空气在按摩,这东西通过气压挤压,还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
开始先看看工作状态吧。主机开机

各个 按摩腔轮流加压、泄压。

再看外形吧。
先是正面的。一个电源开关,一个调压力旋钮,一个定时旋钮。

背面,有一个小盖子,带滤网,还有一个固定电机的螺栓 ,那是为了防止运输中电机振动损坏的,因为电机四个角是弹性连接的,主要是为了减小噪音。

拆开上盖,可以看到电机、管路、分配阀,还有挖掘电路。

放进看看,就是管子多点。

这个七爪鱼就是分配阀,一个进气,六个出气,分别接在按摩气袋的六个段袋上。

拆下分配阀

分配阀的驱动电机

从电机轴上取下阀体

分开阀体,很简单,陶瓷阀芯,就和水龙头的阀芯是一个原理,通过电机转动把压缩空气分到各管道,同时还有管道排气口。

挖掘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双向可控硅光耦

功能图

这个三条腿的应该是稳压管,

这是大概画了个电路草图,很难看还请谅解。

                                             (End)

网友:
好多管子啊

网友A:
这个挺有意思的,应该比那些塑料按摩头儿的舒服不少~

网友:
好看但不实用。

网友B:
这种可以算是比较专业的了,对下肢瘫痪的病人,比手按效果好得多。

网友:
估计是防血栓的吧

网友:
创意不错,跟着坛友长见识了,属于专业设备了

网友:
这东东是模拟按摩师的动作,按摩身体各部位,原来如此!

网友:
网上卖的按摩椅就是这个原理,这么小的一个小气泵也挺牛的,打气速度还是蛮快的,按摩椅里的气囊也是用这么小一个小气泵打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有意思的,应该比那些塑料按摩头儿的舒服不少~

是的,这个通过加压泄压,把脚底的血液向大腿挤压,促进血液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算是比较专业的了,对下肢瘫痪的病人,比手按效果好得多。

对的,下肢瘫痪,或是手术需要静卧的都可以用,防止血栓形成

网友:
这个的原理。。

网友:
通过气压挤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这种设备主要看耐不耐用。

网友:
管子内有弹簧不错啊。

网友:
好东西,比什么洗脚的实用多了,就是不配合空调用不了,农村很多老人连照料都没有更别说空调了

网友:
纯模拟电路控制

网友C:
治静脉曲张的吧?真按摩不如自己拿棒子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治静脉曲张的吧?真按摩不如自己拿棒子敲

治不了,促进血液循环,只能说是有的辅助作用

网友:
陶瓷阀结构很紧凑,镜面很平整才能密封空气。气泵应该是音圈电机,工频交流磁场往复膜片充气。

网友:
这结构跟医用气垫床一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