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飞电器的五孔单开86插座也没有三孔位的安全门懒得找客服了

楼主(2022-05-20):
某飞电器的五孔单开86插座也没有三孔位的安全门懒得找客服了,还有个小问题,L的接线端子铜排在压线孔外边,自己复位吧,借坛友的话这价位就心照不宣了!

这个开关触点位置看着确实有点不一样的颜色,会不会是含银合金

网友A:
现在的厂家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如果家里没太小的孩子还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厂家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如果家里没太小的孩子还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

心照不宣吧!

网友B:
杂牌面板不就这样,现在算好的,里面的铜件基本都达到最低标准了,负载没啥问题,安全门基本都是捅一边就能捅进去的装饰货色,不过它卖多少钱你也该有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面板不就这样,现在算好的,里面的铜件基本都达到最低标准了,负载没啥问题,安全门基本都是捅一边就能 ...

这不就是心照不宣么!

网友:
不是铁皮的还可以啊

网友:
2018年我买了20个铜片拆开看过很厚,2020年又买了一批发现铜片比以前薄了应该是换了代工厂.

网友:
彼此都懂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品控差了些,能用的上还可以。

网友:
你可以更狠点1开12孔。我家几个5孔的公牛都换掉了,现在12v和手机5v占位太大太多,每个位都搞个6位独立排插都不够

网友:
正常现象吧  低价产品都这样

网友C:
磷青铜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青铜的,不错

物有所值吧!毕竟价格在那摆着

网友:
这个看上去质量还算是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