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风扇最低5v工作行不

楼主(2022-05-20):
这样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完全看不懂要干啥?

变压器能这样直接出来到USB?

编起出来能直接到风扇?

12V风扇直接接5V电源的话,有可能是不转的,当然有的也可能转,一般7V左右是可以转的。

你这图画的基本没有电子,电工基础。

网友:
啥东东图,说明一下U2  5v升压是啥意思不能说的详细点? 根据你这个图风扇应该不能能工作 ,风扇负极接的二极管负极,而风扇正极接的电源都是负极,无法形成电流回路啊

网友:
变压器后面加一个整流滤波电路吧!另外,稳压管当整流管用?可能D2会烧,不知道你选的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