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2262g 之间的相容性/可以互通吗?

楼主(2022-05-20):
想请教一下,2262G的点位和2262EN互通吗?也就是2262G底板可以替换主控使用2262EN吗?(当然要重新开卡)
还有就是,英特尔带锁版本2262EN 点位和无锁版本一样吗?

网友A:
2262G和ENG pin2pin可以替换但是工具并不(完全)通用,固件是不一样的,不过你拿到的Intel标应该已经解扣完毕了,直接62G工具就能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62G和ENG pin2pin可以替换但是工具并不(完全)通用,固件是不一样的,不过你拿到的Intel标应该已经解扣 ...

我靠,大佬多久没见了,终于冒泡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2G和ENG pin2pin可以替换但是工具并不(完全)通用,固件是不一样的,不过你拿到的Intel标应该已经解扣 ...

感谢大佬,顺便问一下钢网应该用那一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顺便问一下钢网应该用那一张

推荐论坛小花定制的专用钢网,没有的话,技术够好万用钢网也行(我手臭,十个只能成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大佬多久没见了,终于冒泡了,哈哈哈!~

我不是大佬,只是白嫖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论坛小花定制的专用钢网,没有的话,技术够好万用钢网也行(我手臭,十个只能成三个) ...

小花那个找不到,可以指个路吗?

网友(2022-08-06):
引用 楼主:
小花那个找不到,可以指个路吗?

臭鱼搜2262en钢网,目前就阿毛和小花两家,阿毛太薄不好用,小花我借来用过挺好使,可惜价格真不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