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稳压管的元件

楼主(2022-05-20):
电压跟随变化,当电压高出元件最高电压电压维持在最高电压,或者低于元件电压稳定在最低电压,功耗低点

网友:
比较笨,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说明普九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玻璃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A:
“当电压高出元件最高电压电压维持在最高电压”——电压维持在元件耐压以上,你这是想看放炮吗?

网友:
就是稳压管啊,弄电路把稳压管扩流

网友:
这就是稳压管啊!

网友:
电压跟随器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怀疑我学的是假中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稳压值在最高值或最低值两个状态跳变。

网友B:
意思是不是 电压区间动态范围  V MAX--MIN

网友:
如果怕稳压管精度不够,可以用TL431啊

网友:
你所指的最低电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不是 电压区间动态范围  V MAX--MIN

对的就这个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压高出元件最高电压电压维持在最高电压”——电压维持在元件耐压以上,你这是想看放炮吗? ...

元件最高电压,维持在最高,不超了不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