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JZ301这个表谁会维修?刚开始还能走,自己乱搭线烧了

楼主(2022-05-20):
这个表谁会维修?求购配件
wechat_upload165305007562878adbeb858

网友:
这是个什么表?怀表?

网友:
是飞机上的表吧。。。

网友(2022-07-27):
得拆开看看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摩托小时表。
就是两个部分石英钟、计数器。 走时间的就是个石英钟机芯。

网友:
安装在坦克、装甲车辆、飞机、以及大型工程机械等多种装备和设备上的摩托小时计或飞行计时器,主要作用是考核发动机的工作时间,为维修发动机提供精确可靠的依据。摩托小时就是发动机运转的总时间,用于计算摩托小时的仪器称为摩托小时计,在坦克、装甲车辆、飞机、工程机械等装备和设备上广泛采用,一般现代坦克的摩托小时只有500小时左右,超过时间就要对整个发动机进行大修。
楼主的这个表是二合一,就是集成了石英钟表和累计时间的计数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