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微型网线在线测线仪,POE网线在线测试仪

楼主(2022-05-20):
该微型网线测试仪能在线测网线和新压的水晶头线,还能在线测POE网线,永不烧机,用电很省。
做了几种:1.在线测网线,新压水晶头网线,在线测POE网线。2.不用电池在线测POE网线。3.与充电宝组合式(网络工程宝专用)。
电路图还未画,以后补上。

楼主:
上面的是网络线和POE线在线测试仪,下面的是与充电宝组合式用于网络工程宝,还有一种不用电的 POE专用测线仪明天拍了补上。

网友:
这个也能做啊,测线的不是很便宜的吗。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楼主:
测新网线按K1则1号灯亮,按k2则2号灯亮,接交换机按K1和K2都是双灯同亮,如按K1时双灯亮,则说明1.2.3脚正常,再按K2不亮说明6脚断开了,简单讲2发光管代表1.3脚,二开关代表2.6脚通断。

网友:
这个用红包可以不用多少钱要。已经要了一个两三年了。

网友:
有创意实用小巧

网友:
里面带电池的,不错

楼主:
我制作的多功能网络工程宝,能1.网络工程宝功能修网络摄像头用。2.测直流电压功能有5.5和3.5直流座。3.可为缺电的电子门供电开门。4.有在线测网线,在线测POE网线功能,也能测新压的水晶头网线。

楼主:
这是不用电池的POE网线专用检测仪,利用了POE的供电,体积更小。

网友:
这也能自己做,学习了,以后模仿你这个也试试看

楼主:
关于制作,为了微型化,我选用了旧蓝牙耳机里的小锂电池,别看它容量小,我设计的电路是微耗电,使用只需按K1.K2各一次,用时短,即使是旧锂电也能用上几个月,把300欧改为500欧电阻会更省电,只是发光管亮度变低了。关于充小锂电池,可买锂电充电板,改1个电阻,就可降低充电电流保护小锂电池。

楼主:
关于坏了的成品测线仪,利用机壳,也可以照我的电路改动,由于是9V电池,300欧电阻可改为700-1k,看发光管亮度来定,太亮发光管易坏,副机除去所有电路,1.2和3.6脚各接一支二极管,注意极性别焊反了。
有人讲成品机好用价低,其实成品机不耐用,不小心插入POE网线立刻就烧了。我追求的是小巧,耐用,在线即能测交换机网线又能测带电的POE网线,而且要淮确而快速,且永不烧机。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监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坏了的成品测线仪,利用机壳,也可以照我的电路改动,由于是9V电池,300欧电阻可改为700-1k,看发光管 ...

正经POE需要触发才供电,插入烧是用了非标或第一代POE吧。

网友:
这个不太直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