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配置的或者略好的主板cpu内存多少钱

楼主(2022-05-20):
马上退休了,单位的电脑要交回去。我是把单位的放在家里,自己一台服务器放办公室。服务器自然不能在家里用,耗电量太大了,2个750W的电源供电,实测普通运行也接近200W。
以前单位是过一段时间集体更换时,如果旧的想要,200元,可是这个必须统一淘汰才行,我是赶不上了。

平时就是浏览网页、看看视频,感觉现在的这台足矣。p4之前cpu比较少,还比较懂,现在cpu种类多,特别是以前电脑因为发展快、过两年就转不动了,现在像我这种低要求的似乎过不少时间觉得也没问题。正常一款我这种配置的,如果不考虑硬盘(手头有几个合适的固态),一般能多少钱拿下?

网友:
这个还不如来个B85+I3+8G来得快吧

网友:
不玩游戏,不考虑amd的处理器

网友A:
200W不高呀,放家里合适,服务器怎么也比台机强不是

网友:
是我地话4-500淘台二手的整机都比你这个强...

网友B:
这样的电脑还不如直接到海鲜市场买套二手Intel的板U套装,你这个时候的AMD是高频低能啊,所以才造就了Intel的挤牙膏。

网友:
这种不值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脑还不如直接到海鲜市场买套二手Intel的板U套装,你这个时候的AMD是高频低能啊,所以才造就了Intel ...

AMD的锐龙就不知道,以下的几乎都像你说的那样。以前说的I3秒全家是真的没错,看起来频率高,干起活来,真是渣啊

网友:
二手一套I5的主板CPU几百块足够了

网友C:
确实够老的了
该换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W不高呀,放家里合适,服务器怎么也比台机强不是

哈,不是标称200w,是实际耗电200w,电源标称1500W(两个750W的),台式电脑正常运行都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够老的了
该换就换吧

不是换,是单位要收回。
我知道很古老了。已经配了好多年了。可是对于办公来说,也感觉不出慢来。
倒是上批次的E5400\2G内存的那个,上网确实感觉慢了。但办公用其实区别不大。这个也没打算扔,去新单位放宿舍即可

既然觉得足够,本着省一分是一份的原则,买够用的就行

网友:
太旧了, 要二手的AMD有低功耗的集显都比这强。

网友:
B85+E3 1231V3+亮机卡,几百块钱搞定

网友:
华硕z77v-lx主板,160到200元
e3 1230v2,170-200元
ddr3 单条8g内存,100元出头,两根4g的话,可能100元都不到
电源30-50元
机箱你本地淘一个也就10到50
亮机卡,20到100,自己选呗
硬盘如果不需要太高级的,随便选个128g,或者256g的固态,或者200-300买个512的固态sata硬盘,足够你用了
这套配置,不算显卡,玩很多游戏都够了,能战5到10年,划算

我现在就用这套主板cpu,硬盘显卡配高点,玩游戏戳戳有余,反正我觉得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网友D:
这个还要200元?
那还真不如买一个h61+I3 3250 也就200元

网友:
固定资产折旧为零,理论上直接报丢失也不用赔。。。话说回来都混到退休还不舍得给自己买个稍微好点的电脑,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还是负担太重?

网友:
FM2的CPU放现在都不咋地

网友:
楼主不缺那点银子,干脆花个三四千,买个 12 代 I 5的笔记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200元?
那还真不如买一个h61+I3 3250 也就200元

出去买200也就买个显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