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hipsBank主控的牛逼之处

楼主(2022-05-20):
没有用这个主控开过黑片,就永远不知道这个主控有多能开,7M容量都要给他压榨出来

网友:
这也太狠了点,这要是被奸商看见就完了,看着大容量的片子,实际就那么点,再给你扩个容,天啊

网友:
跑个圈,过了再说

网友A:
当然山寨绝大多数都是CBM吧?

网友:
卧槽!........这个厉害,还能存首歌,能不能正常放不好说

网友:
只有想不到 没人做不到js

网友:
你这是黑片,然后设个ECC1?,正常不应该出这么小的容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山寨绝大多数都是CBM吧?

还有firstchip 和安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firstchip 和安国

FC也厉害,能把黑片QLC的写入速度跑到17以上
AU是闪存支持的贼多,基本市面上所有Flash都支持

网友(2022-10-09):
ECC是不是太严苛了?TLC50就行

网友:
总是有办法  软件就是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