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401CC源码转HEX

楼主(2022-05-20):
STM32F401CC源码转HEX,不会转,请问有帮助转一下的吗?源码是用STM32CubeMX编译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fMjtQRf1d21-qVLslpL_w?pwd=kf7z

提取码: kf7z

网友A:
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下个对应软件学下就行,要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下个对应软件学下就行,要不了多久。

尝试了好几天,就是里面有添加库文件,缺了哪个我补哪个,最后越补缺的越多,一团乱麻。

网友:
检查一下源代码,将不必要的代码注释掉再编译看看。

网友B:
STM32CubeMX是代码配置器,通过其配置生成的代码很少会编译出错的,也许不是楼主自己生成的代码吧?

网友:
软件生成的自带全部库文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好几天,就是里面有添加库文件,缺了哪个我补哪个,最后越补缺的越多,一团乱麻。 ...

软件生成的一般是用库的,所以你要包含库文件所在目录。
生成代码后先不要改代码文件,先编译,把文件包含完全了,没有错误后再自己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MX是代码配置器,通过其配置生成的代码很少会编译出错的,也许不是楼主自己生成的代码吧? ...

是的,是下载下来的,下载下来的带库文件,但是没有指定,所以一个个指定,越指定缺的越多,所以请高手帮忙,毕竟在高手眼里调用库文件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
CubeMX不能编译代码,可以选择CubeIDE

网友C:
是这个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parezj/EMBO,目前并不支持STM32F401CC,只支持如下4个,release里有编译好的文件
STM32F103C8
STM32F103RE
STM32F303RE
STM32L412K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parezj/EMBO,目前并不支持STM32F401CC,只支持如下4个,release里有编 ...

感谢回复,确实如此。

网友:
移植下修改,应该可以跑在 401CCU6 上。
不过依赖 DAC 的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