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蓝牙音箱换2并18650锂电池+洗车机冲洗冰箱冷冻室

楼主(2022-05-20):
之前论坛交易区17¥三只故障蓝牙音箱,彷大牌货造型,好多人都买了。
大部分都是泡水生锈或是电池老化,当时用三只故障货拼凑了一只完整的和一只能发声但缺件的。
当时也就是折腾完放着吃灰,现在翻出来重新折腾一下,外壳用红色和蓝色拼凑的。2并18650,电池衰减,容量只有两千不到。

抠出来旧电池,有个渣渣保护板

分容柜筛选二手电池,找出来一些容量还可以的,2300以上的

点焊机,加了焊笔线

随便点焊一下,加绝缘纸,容量加起来4700,够用了

焊接保护板

安装的时候保护板得朝向里面才行

热熔胶不要钱哈哈

冰箱冷冻室结冰太厚了,影响抽屉开关,疫情也快要结束了,有底气清空冷冻室除霜了,一开始断电,用开水熏,效果一般

翻出来白菜洗车机,28¥,还有返现5¥,之前论坛好多人都买了,4串18650锂电

用常温水冲,很快冰层就被击穿,露出金属栅栏

然后厚厚的冰块自己就脱落,真爽

顶层的冰块基本冲干净了

最顶部塞满的冰也被完全冲掉,一共花了20min,感觉效率挺高的,最后用毛巾把冷冻室擦干,插电运行

拖把拖地,最后用暴力风扇把地面的水吹干

用洗车机清洗冰箱冷冻室真是太解压了,坛友们可以耍起来了

网友A:
这洗车机洗车还行,后悔只买一个,有空再买一个泡沫壶

网友:
羡慕动手能力强的大家

网友B:
这么多电池,设备,难到是JS

网友C:
冰箱除霜可以用电吹风。。。起码不会溅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洗车机洗车还行,后悔只买一个,有空再买一个泡沫壶

车开远了,还好买了两台,

网友D:
只挑容量不挑内阻?哦,需要容量型不用动力型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电池,设备,难到是JS

太年轻了,JS都是成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除霜可以用电吹风。。。起码不会溅水

想过电吹风,怕高温对冰箱不好,
高压冲洗还能顺道清洁哈哈

网友E:
好厚的冰,这因是到温度没停机吧。

网友F:
还有这样的骚操作。洗车机新用法,点个赞。

网友G:
有些蓝牙音箱用的是二极管降压充电,比较造电池。

网友H:
洗车机解锁新用法  后悔没上车啊

网友I:
不着急的话,开着冰箱门几十分钟也行,这个季节温度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厚的冰,这因是到温度没停机吧。

不知道,很老的冰箱了,温度也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样的骚操作。洗车机新用法,点个赞。

哈哈哈,吃灰的洗车机也得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蓝牙音箱用的是二极管降压充电,比较造电池。

还好厂家良心装了保护板。。。。。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洗车机解锁新用法  后悔没上车啊

车肯定还会有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着急的话,开着冰箱门几十分钟也行,这个季节温度很高了

怎么说呢,早上拿出来肉,放在盘子里,到中午还是邦邦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挑容量不挑内阻?哦,需要容量型不用动力型就够了

这个小音响要求不高,而且是并联,同一批的电芯容量接近内阻差不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