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05497 064G+SM2258XT开卡及问题

楼主(2022-05-20):
以前拆闪迪Z410下来的4个颗粒,今天偶得一张2258XT的板子,又4贴重新开卡。

CE分布 识别正常

找了很多版本都报错,最后找了一个ID位数对不上的。
而且我发现选择自动的话,识别为土狗 3.3V
但是一卡就报错

最后手动设置

这里的频率开高了,出来跑AS SSD报错。

用的开卡版本

开出来了 坏块不多

最后4贴跑分

还有个问题就是 跑urwtest 虽然正常。但是写入速度/G过后就开始过山车了

读取倒正常,这是TLC颗粒的原因吗? 最后这个2258XT温度挺高的

网友A:
能到100多的平均写入已经很不错了,58xt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到100多的平均写入已经很不错了,58xt就这样

我还以为不正常的,看速度一下300一下几十的。

网友(2023-03-16):
请教下,WDC WDS240G1G0B-00RC30,也是这个颗粒+2258xt,用你的固件报错啊,开不了

网友(2023-09-05):
大哥,开卡工具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383939709@qq.com

网友:
这个颗粒直接开确实不行,看了你的方法我也开出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