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家里电信宽带开了公网IP,用了远程桌面,这样安全吗?

楼主(2022-05-20):
家里的电信千兆宽带,开了公网IP(迅雷下载是真的快,好的资源下载能跑100多MB/S),搞了一台J1900小主机挂硬盘,安装了WIN10企业版,共享了下载好的电影文件给电视,作为家里的电影仓库。
为了方便下载,在TP的路由器上开启了DDNS,映射了3389端口在小主机电脑上,在公司上班时,用远程桌面控制家里的小主机,这样随时可以下载资源,让家人看到最新的电影。

目前唯一的保密措施就是设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用户密码,每次远程桌面时要输入密码,甚至我要是点了记住凭证的话,连密码都不用输了。

请问各位大神,这样安全吗?虽然没有什么重要资料,但也不想让人随便进出是吧,更何况硬盘上还存放了家人的照片,算是隐私吧。

要如何设置能更安全一点呢?

网友A:
用外网用万以上的端口映射到内网的3389端口,有条件内网的3389也改掉。

网友B:
你弄个零遁的NAS伴侣,这个玩意加密强的一批,完全不限速不限流量,只能用客户端登陆软件启用V*N通道才能访问内网

网友C:
3389是常用端口,你再复杂的密码人家想破也就是花时间的事。简单的就是在内网布置一个V*N,然后把端口映射到外网,然后再考虑别的服务,也只能说比3389安全。

网友D:
密码复杂没有人来破你的,虽然理论上都能攻破,但是人家是考虑投入产出比的。除非别人知道攻破你的电脑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放心好了。

网友E:
根本不用担心,谁破解你的电脑,能有啥好处?我家里和办公室和同事的电脑十几台都开放远程桌面端口的,把外网端口都设置的几万以上,统一连接到家里电信的爱快里,在家用域名+端口就能远程办公了。

网友F:
ls都说了,主要是别用默认端口,一般做法是端口扫描然后撞库硬破,一般硬破破不了就放弃了,但问题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干这个事情,今天扫到扫你,明天扫扫你,实际可能一天就有几千人在扫你,这样也够烦了,所以换个端口,用户名不要是默认administrator,密码复杂,完事了

网友G:
mstsc请不要用默认3389的端口,会被扫描爆破。

请使用五位数非常规端口,比如不要用80 443 等端口,可以使用51000-65535端口
也不要开dmz,开了dmz相当于你给大门打开,将j1900的3389端口暴露在公网。
是在路由器开映射 ,如:路由器给动态公网的51000映射到j1900ip的3389端口,j1900设置静态ip。

ssh vnc也一样,不要用默认端口暴露在公网。

平时关机,等要取资料的时候,登陆路由进行wol开机,然后远程登陆windows ,然后下载。

网友H:
楼主下载电影 的资源有吗? 分享下

网友I:
换端口--用低权限账户--上vpn--上双因子验证--最后一步就是买个堡垒机!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网用万以上的端口映射到内网的3389端口,有条件内网的3389也改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个零遁的NAS伴侣,这个玩意加密强的一批,完全不限速不限流量,只能用客户端登陆软件启用V*N通道才能访 ...

好象不用这么强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89是常用端口,你再复杂的密码人家想破也就是花时间的事。简单的就是在内网布置一个V*N,然后把端口映射 ...

内网布置V*N,这事要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码复杂没有人来破你的,虽然理论上都能攻破,但是人家是考虑投入产出比的。除非别人知道攻破你的电脑获得 ...

说得也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用担心,谁破解你的电脑,能有啥好处?我家里和办公室和同事的电脑十几台都开放远程桌面端口的,把外 ...

对的,电脑里除了电影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ls都说了,主要是别用默认端口,一般做法是端口扫描然后撞库硬破,一般硬破破不了就放弃了,但问题你不知道 ...

不知道我能从那里看到有没有人扫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mstsc请不要用默认3389的端口,会被扫描爆破。

请使用五位数非常规端口,比如不要用80 443 等端口,可以使 ...

学习了,SSH VNC是什么,看来要去了解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下载电影 的资源有吗? 分享下

54321p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端口--用低权限账户--上vpn--上双因子验证--最后一步就是买个堡垒机!哈哈哈 ...

双因子验证,好多奇怪的知识啊

网友:
说实话,单位固定IP,也不见有人来攻击。(也可能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