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tsop 4贴L06b cbcbb报错求帮助 PreTest Fail 30

楼主(2022-05-21):
来个大佬帮一下换了一个缓存了还是报错PreTest Fail 30

网友:
上设置图看看

网友A:
这工具有点老了,找r08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具有点老了,找r0823

新工具就没闪存识别,,

网友B:
开同步。还不行就拆闪存。tsop48 l06b 常见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同步。还不行就拆闪存。tsop48 l06b 常见损坏。

意思是闪存也坏了,拆下来都做不了u盘吗

网友:
如8楼开同步,指定容量,缓存设置没错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闪存也坏了,拆下来都做不了u盘吗

这个闪存常见4片坏一片。换了缓存芯片要做测试,根据缓存实际容量改设置,测试循环至少一圈。

网友(2022-08-27):
楼主,帖子没有后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