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镍氢电池,充满电足3300mAh

楼主(2022-05-21):
网购送的报废电池,都是零电压。其中有一个救活,充满电足3300mAh,内阻很低30毫欧左右。
淘宝没卖,网上也没资料,应该是代工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发来给数码坛友看看

网友:
用什么测得容里?判停方式是什么?

网友:
3300怕不是有部分冲进去的电内部漏电用掉了

网友:
充电多少不能做准,放电多少出来才靠谱点。

网友:
镍氢0电压不是致命伤,充电3300没啥意义,有的报废电池充电好几千,放电就几百,因为漏电太大,放电容量才准确~

网友:
放电才是硬道理

网友:
放几天再看电压

网友:
这个恐怕镍氢都不是,以前买过套装,应该是镍铬电池。

网友A:
我用红包买的倍量镍氢电池,就是漏电流极大,放置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
充满电电压多少啊

网友:
都漏液了,明显不行了,你测放电容量才准确

网友:
衰减的厉害,放电测试

网友:
镍氢电池的充电效率很低的,充电时很多电能都转换成热量流失了,只能以放电容量做为标准
如果用恒流傻充,一般按照1/10c充电16个小时为佳
比如2000mAh的电池,要用200mA电流充电16个小时才算充满
所以充电效率很低,不像锂电池,中小电流下基本达到100%的充电效率
另外,AA尺寸的镍氢电池,受制于材料技术的限制,最大容量只有2700mAh,标称超过这个容量的都是虚标的垃圾电池
就和18650锂电池一样,标称超过3500mAh的电池都是垃圾货

网友:
拿个电阻也能冲进去33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红包买的倍量镍氢电池,就是漏电流极大,放置几天就没电了

这个牌子的电池很LJ,全新没用一次竟然有一节漏液了。

网友:
充多少不是本事,要看放多少

网友:
这容量超越锂电太多,看来又要把锂电淘汰了

网友:
englong 2100mAh的镍氢电池,0电压测量是短路的,能充电到满,放2天就又到0了,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