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魅色多功能迷你智能充电器改 Type-C 插座

楼主(2022-05-21):
感谢站长送的魅色多功能迷你智能充电器。元旦幸运中奖,喜得充电器一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197-1-1.html

唯一不习惯的是那个Micro-USB口,经坛友提示终于找到合适的替代品,原地一个萝卜一个坑。

主角-修整准备

主角-修整准备
蓝色部分:刮开此处一点绿漆,给正极作连接点。
黄色部分:这两个焊盘在后面用青稞纸与插座隔开。

C座-特别重造型

C座-特别重造型

预置-预期效果

预置-预期效果

顶视-要贴合板子

顶视-要贴合板子

焊接-正极爬锡 骆驼腿!

焊接-正极爬锡 骆驼腿!

下部-要粘牢 裁掉多余纸

下部-要粘牢 裁掉多余纸

外壳-扩孔效果

外壳-扩孔效果

充电

充电
正常充电……

网友:
这二脚的,插头反过来插,还有电么?

网友:
还是c口方便

网友:
改得好,方便实用

网友:
不折腾不坏系列

网友:
改的不错,外形完美,插座下面的焊锡和插座熔在一起了吗?强度也很重要

网友:
把家里所有USB设备接口统一的节奏啊,我现在还有MiniUSB接口的设备呢

网友:
C口真是方便,无需分方向,随便插上就行

网友:
一个充电器罢了,没有一定改成c口的必要。

网友:
现在的差不多都是C口了

网友:
只取正负2级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没必要折腾了,又不是充电宝

网友:
不错,充电线不用挑了

网友:
外壳开孔完美啊

网友:
改得不错,开孔到位

网友:
这改的很完美啊

网友:
改的漂亮,必须赞

网友:
C口好啊C口随意插还能盲插

网友:
方便而且实用

网友:
这种母座碰到c to c pd充电线不能充电,没有下拉识别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