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科鲁兹自己动手修系列之三:带点难度系数的更换正时同步带

楼主(2022-05-21):
科鲁兹自己动手修系列之二:更换前轮毂轴承及小经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368-1-1.html

今天来一篇有点难度的正时同步带更换,科鲁兹通常来说如果是原厂的话10万公里最好更换,如果4S店更换过的话最好7-8万公里后再更换,如果是路边汽修店换的正时皮带的话最好还是自己买盖茨的回来更换,否则如果行驶中正时皮带断了的话,基本上你得发动机要大修,还是很严重那种!

首先需要的工具:
第一个需要的是维修套装工具,这个是必须得有,否则估计你连同步带的盖子都拆不掉。其实这玩艺也不贵,我买的钢盾,100多件套装的好像8-9百多吧,世达的要贵一些,其实主要原因是钢盾不出名所以无啥假货,世达的嘛就难说了。
第二个是正时同步带专用的同步轮定位工具,马家有卖的,几十块。
第三个是需要大中小飞的L型工具和19号的12角的中飞梅花套筒,拆水泵皮带需要这个,我第一次拆的时候就没有19的梅花套筒被迫终止。
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冲击扳手,如果没有这个玩意那么曲轴上的皮带螺丝没法拆卸,因为曲轴会转动,你无法用力,我第二次拆的时候就是到此被迫终止了的!说明一下大飞中飞小飞是行业的叫法,真正的的学名大中小飞分别叫1/2 L杆,3/8 L杆,1/4 L杆,可以理解为4/8,3/8,2/8的意思。

重点:进行之前最好把电瓶的端子拆掉,否则如果意外给发动机打火会造成严重后果。
重点:同步轮定位定位方法,拆掉曲轴的水泵皮带轮后,曲轴的同步轮上有一个标记,用扳手转动曲轴使标记和缸体的标记对准,然后用同步轮固定工具把气门盖位置的两个同步轮固定住,因为在卡定位工具时候同步轮会转动一点,所以需要再次观察曲轴位置的同步轮标记是否和缸体的标记对准,如果没有对准就需要拆掉上面气门位置的定位工具重新定位,直到曲轴位置两个标记对准为止。
重点:切记,切记一定要定位准确后才能松开同步轮张紧轮和惰轮然后再拆正时皮带,如果顺序错了的话基本上你要拖车到4S店了,因为业余条件下你没办法对准活塞与气门之间的绝对位置了!!

另外,正时皮带最好是盖茨的三件套,最好一起换掉,顺便检查水泵。
当然只要你胆大心细,还是没问题的,反正我从来没有换过,还是自己一个人搞定了,如果不是有电车今年都应该第二次更换了。

基本的顺序是:先用千斤支起右前位置,放上木头的垫块作为保护用,然后拆掉右前轮,再拆掉右前轮的里面的防护罩,拆右上边的发动机固定螺丝,拆水泵发电机皮带,拆正时皮带防护外壳,定位正时皮带轮,拆正时皮带,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工程浩大,一般人是搞不定的

网友B:
确实是个大工程,心细才行。

网友:
不错,细心大胆,动手能力强。

网友C:
赶上直播了哦。坐等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程浩大,一般人是搞不定的

一个人能搞定,只要工具得当,另外就是胆大心细,最好是网上背书或者有经验的人指导。
另外如果仅换皮带相对容易,但实际情况都是连四个轮都换,发动机输出轮好像的确一个人不行,需要另外一个帮固定一下

网友E:
好像还有一种发动机正时皮带是泡在机油里面的不过最好还是选择正时链条寿命长很多。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能高这样的大哦给你撑看来几乎所有的毛病都能修了

网友:
固定点位2号没看出啥标记性的啊。能划到杠之类做下标记么

网友:
这活我肯定肯定干不来

网友:
这种操作,一般人就别弄了。弄不好顶气门。哈哈哈。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操作吧。

网友:
专用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人能搞定,只要工具得当,另外就是胆大心细,最好是网上背书或者有经验的人指导。
另外如果仅换皮带 ...

有点机械基础+花点小钱买套维修手册,可以说并不会太难,重点在于多数人不愿意花时间研究折腾+承担一个外行人的风险,所以这类文章自然引人新奇。
上面两个是vvt轮,没故障不会去动,装错位几°会返工,底下曲轴皮带轮用到车废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浩大,一般人是搞不定的

也不至于,只是比较麻烦,一般人不愿意去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个大工程,心细才行。

也不算大工程,只是一般的人不愿意整,嫌麻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上直播了哦。坐等更新

谢谢,最近效益不好,放假时间多,所以我就无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人能搞定,只要工具得当,另外就是胆大心细,最好是网上背书或者有经验的人指导。
另外如果仅换皮带 ...

高手,我也是只是皮毛。发出来逗大家娱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还有一种发动机正时皮带是泡在机油里面的不过最好还是选择正时链条寿命长很多。 ...

不清楚呀,我的车没有泡油里面,不过,貌似一般说来,橡胶制品逗不能泡油里面,会变形缩短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