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笔记本都可以打开BIOS中的隐藏设置吗?

楼主(2022-05-21):
看到有些型号通过按一些键就进入了隐藏菜单,可以调节CPU功耗什么的,这种方法通用吗?联想的客服是不是都知道?

网友:
为什么不试一试.......

网友:
就是有客服人员也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
要打开什么功能?

网友:
当年昭阳k26开启隐藏菜单的步骤惊呆了...

关机,不能开机
在键盘上随机都敲几遍
开机进bios

我感觉客服也不知道..........

只有ODM的BIOS厂子知道

网友:
要重新刷可以进高级模式的BIOS,厂家一般不提供

网友:
客服恐怕一般不会告诉,期待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
客服不一定知道,售后有部分知道,但不会告诉你,保密协议的原因,就像你入了某群,某群有些共用的VIP资源帐号,你就不会把这帐号分享出来,因为那很不道德。

网友A:
联想高级BIOS是有的,需要按特殊组合键才能进入,但不是所有机型都有

具体情况可以咨询售后或者技术支持

网上搜一下会有相关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高级BIOS是有的,需要按特殊组合键才能进入,但不是所有机型都有

具体情况可以咨询售后或者技术支持

DELL的有没有,比如N4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有没有,比如N4050?

DELL没听说过。。。
通常需要魔改

如果是UEFI的 可以通过UEFITool修改破解

网友:
之前的惠普笔记本就有,换过主板后要输入机器本身的序列号之类的,不然系统无法自动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