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新能源车使用经验浅谈之一:电池充电电压的那些事儿

楼主(2022-05-21):
科鲁兹自己修系列已经发三篇了,还有几篇正在默写中,今天换个口味,聊一下关于新能源的那些事,因为自己本身从事和电有关的行业,加上这么一年来对自己的电车有点熟悉,所以就有了一些很粗浅的见解,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恳请指出并多多包涵,还是老规矩,整个系列分几篇写。

说点题外话,打字和整理图片还是比较麻烦的,上次我发的科鲁兹更换轮毂轴承顺便晒了一下我的油耗5点多,然后大家都表示怀疑,于是我又发一篇来证明我自己的车它油耗就是这么高,结果人家不谈油耗了,改杠为:开车就要享受乐趣,成天看油耗有什么用,买得起车还加不起油嘛之类,我就无语了。相信买代步车的人8成以上都对油耗敏感,特别是现在这么高的油价,我身边开BBA的小老板多的是,和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来一句:现在太贵了啊,要1块多一公里,一脚油门起码几毛钱就不见了,开不起啊,而且说这个话的还有一个X5的老板,所以试问像我这样的买个低端合资或者国牌的几万10来万代步车的人,能不在乎油耗嘛?

话归正题,今天简单聊一下新能源电车最高充电电压与实际充电电压的具体含义和计算方法。

首先科普一下电车的电池电芯,目前市场上电车的电芯分铁锂和三元两大类,还有一种很少见钛酸锂,鼓吹寿命很长的那种。而为了获得国家补贴,所以绝大部分车企都采用能量密度高的三元作为动力电池,通常来说三元的最高充电电压为4.2V(市场上有一种高压电池是4.3V,不过很少),这个电压为理论最大储存能量的电压,但是不安全,在电车实际运用中为了能量和安全兼顾,通常都设定在充电电压4.15V为第一级安全限制,但是因为测量值的误差,所以通常都把这个值调小一点送给充电桩,一般说来是4.14V,当然后面还有2-3级安全电压限制,最高可能是4.25V,当然。BMS系统可不止这一个保护。

知道了充电的第一级单节安全电压值,所以就能算出一个电池包的最高充电电压了,比如我的是垃圾猎豹,88组串联,那么其安全电压应该是88*4.14V=364.32V,实际上充电桩显示的最高充电电压为364.5V,是不是很接近这个值了?

下面聊第二个问题:为何每次充电时候最高电压达不到364.5V甚至差好几伏充电机就停止充电,然后就提示充电完成了,这个就是BMS的保护作用了,前面我们计算过这个最高电压是每一节的电压都是4.14V才能得出的结果,但实际运用中由于种种原因,电芯的单节电压并不是全部完全相等的,甚至可能出现高低差0.1V的状态,而BMS系统在充电时候不只是检测最高电压是否超过,它还同时检测单节电池的电压和温度,只要它发现有一节电池电压达到4.14V以上,它就会立即停止充电,以防止该节电芯因为电压高引起高温自燃或者爆炸之类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题来说明:有100节电芯串联,每节电芯保护电压为4.14V,那么100节就应该是414V,但是随着使用的时间增多,其中一节容量严重减少,当其他99节电池都是4.04V的时候,它已经达到4.14V,这个时候系统就会保护停止充电,那么其实它的充电电压为:99*4.04+1*4.14=404.1V,是不是和理论值的414V相差很远?没错,这个充不满电的原因!

没错,这个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如果始终充不满电,如何大概率的判断电池包是中间某一些电芯有问题还是整个电芯老化的问题,如果充电电压很接近保护电压但是续航里程严重达不到,则说明是电芯全部老化容量降低了,而如果充电电压离保护电压很多的时候就停止充电显示充电完成,则说明电池包中有单节的电芯有问题。

网友A:
还有可能,这个电池组没有88串呢?可能是86串,然后控制电路占用了0.7V上面是开玩笑了,不过充电上限电压低了,说明是对电池性能和安全性的否定,还有巨大的努力空间。

网友B:
我正准备买比亚迪混动,就想能看到车子的单体电压,估计看不到

网友C: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这个电池组没有88串呢?可能是86串,然后控制电路占用了0.7V上面是开玩笑了,不过充电上 ...

具体型号的车都可以去官方网站查得到具体串并联容量和数量的,也可以通过软件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感谢分享!

过奖了,瞎侃的,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准备买比亚迪混动,就想能看到车子的单体电压,估计看不到

网上都有具体车型的电池包官方数据,里面会详细的列出电池的种类和数据,充电桩也能显示出电池的种类和单节电压和总电压,用总电压除以单节电压就是电池包的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

谢谢,瞎侃的,

网友E:
开bba的如果在乎油耗,一辆bba能换几辆雷凌轩逸卡罗拉?一次小保费用够他们三跑一季度吧,有钱人一般不傻吧,为什么不换车?
只能说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有人愿意卡着油耗开车,上高速就跑40省油,有人就愿意一脚下去感受推背感,没必要强制把别人拉到自己的世界吧?
我也抠啊,去3km的超市更多时候坐公交去,懒得开,难听点叫舍不得油,更真实是10块停车费我拿去买东西更舒服,偶尔公交还有优惠券。但是开车我更愿意让过程更有灵魂,紧凑级车高速跑到10L,有的人嫌多,但我开着舒服

网友F:
与时俱进,是该学习一下电车的资料了,谢谢楼主。还望多多益善啊

网友G:
学习了,接着讲均衡吧

网友H:
学习了,并不看好电动车,总感觉现在的电池技术还不行,十年后又是一堆待处理的污染环境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bba的如果在乎油耗,一辆bba能换几辆雷凌轩逸卡罗拉?一次小保费用够他们三跑一季度吧,有钱人一般不傻吧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时俱进,是该学习一下电车的资料了,谢谢楼主。还望多多益善啊

瞎看而已,权当娱乐,别当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接着讲均衡吧

谢谢,貌似大家对电车都不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并不看好电动车,总感觉现在的电池技术还不行,十年后又是一堆待处理的污染环境的垃圾。 ...

其实吧,换个角度应该是中国一盘大棋,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如果中国像欧美发达国家3个人一辆车那么中国的车辆是世界车辆的多多,消耗的汽油相当于世界多少多少的。而中国最大的能力不是造车也不是民用高科技,而是造电!!!所以你应该明白新能源车不管从哪个方面上来说都不如油车但中国为什么这么崇拜电车了吧?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并不看好电动车,总感觉现在的电池技术还不行,十年后又是一堆待处理的污染环境的垃圾。 ...

污染环境最终会减少人寿命  有些人不知道就希望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