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越来越热了,大家给推荐个桌面风扇吧

楼主(2022-05-21):
天越来越热了,求大家给推荐一款风扇,放在桌面上用的
家里现在有这种,体积有点大,主要是厚,高度宽度都还可以

还有USB那种3叶小风扇,可这种3叶小风扇噪音比这个大风扇还大。
有没有那种多扇叶,还比较薄的风扇,就像电脑机箱上的那种20厘米超大静音风扇,我就看上那种了
有30厘米大的就更好了。还有好多加湿风扇,有用处吗,加湿散热会不会更好?

网友:
请附带采购链接和价格!

网友:
这外形  当年的记忆 以前好多用这类的

网友:
现在有一种循环扇,风量不大,小面积吹,有些带摇头,推荐带摇头,晚上睡觉用舒服,最好有自然风和定时的,这样晚上吹着不容易感冒。循环扇各个大小品牌都有在做,其中做得最好的是日本的品牌爱丽丝。价格相当高300+,可以自动上下,左右摇头,全方位吹风。国产小品牌30+就有一台,当然了那种都没有摇头,没有定时的。固定吹,不舒服的。
总结一句,如果不受体积影响还是传统落地扇,带遥控的的用的舒服。吹风可以很柔,出风面积大。
小房间,体弱的可以用品质好的循环扇,出风面积小,体积小。

网友:
选择风量大,风速低的。

网友:
这种风扇可以串联一个电容, 变成微风的

网友A:
有直流电机的麻烦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流电机的麻烦说一声

我看上一个20厘米的机箱散热风扇

网友:
桌面使用,就是电脑里面拆个12V风扇就行。超静音。风量不大,但是桌面够用啊。

网友:
服务器的暴力风扇

网友:
4个12cm暴力风扇叠成正方形,搞个支架,加上12cm铁网,线路改造一下,并联接5-12V电源,理论上5V绝对够用,接12V电源能把你手机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