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字库改好优盘后出现的问题 只有89MB 但是量产工具看是64GB

楼主(2022-05-21):
主控板是2.0的,字库改好优盘后插电脑只要89M,但是在量产工具可以看出是64G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
diskgenius删除所有分区,重新分区

网友:
你这是半点功课不做的吗? EMMC里面有十几个系统分区,用Diskgenius删除掉原来的系统分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