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大麦盒子DM1016电源短路,先拆!

楼主(2022-05-21):
很长时间没玩这个了,昨天街坊的大麦盒子通电,先拆!  哪位坛友知道芯片的型号请指点一下。

这是反面

拆开后

通电后发现一个电源芯片严重发热

就是这个UH5RA,拆下来后输入电源就不短路了,指示灯也亮了

通过查看这板子还有两个一样的芯片,通电后测量其中一个电压是

网友:
大麦的盒子还是很不错的,手头有两个,有好多年了,还可以使用。

网友A:
假货宝上直接搜上面的字不行???

网友:
DM1016?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后来嫌配置低,换了。。。旧的送人了

网友B:
稍微把外围画一下,量一下电感不与芯片连接的脚的电压。若是12伏,这芯片就是降压成5伏DC-DC芯片。

网友:
我的新版大麦盒子直接刷了别的系统,速度还是不错的
旧的这两个还没弄,如果有需求也顺手刷了它,没需求就算了,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直接搜上面的字不行???

百度,X宝上都搜了,就是找不到

网友:
大麦盒子我也有一个,配置不高,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把外围画一下,量一下电感不与芯片连接的脚的电压。若是12伏,这芯片就是降压成5伏DC-DC芯片。

...

朋友,这个供电电源是5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这个供电电源是5V的

那你量了么?3.3伏?
放张DC—DC降压图,请无视图上的芯片型号,是不是和你的引脚很像

网友C:
会不会是外围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D:
都差不多,这是极路由4背面5V转1.5V芯片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也有一个装网线时赠送的用了一段时间挺好的,换电视就没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量了么?3.3伏?
放张DC—DC降压图,请无视图上的芯片型号,是不是和你的引脚很像 ...

先谢谢你,好像不是,估计电流没有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外围的电容短路了

确定芯片烧了,各个脚都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差不多,这是极路由4背面5V转1.5V芯片

谢谢朋友,我先对照一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先对照一下看看

不就是SY8079AAC吗。ABC是6脚  请注意区分,大下午就看到你再找,天天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外挂一个dcdc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SY8079AAC吗。ABC是6脚  请注意区分,大下午就看到你再找,天天的...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