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池怀孕的品胜半屏移动电源 BL-D77LS

楼主(2022-05-21):
前两天,同事拿来一个充电宝,说壳子涨开了,按也按不紧,问是不是电池鼓包了

这个充电宝很有意思,有放电USB口,但还有一个多功能的头

看下这个多功能头

拆开,果然是电池怀孕

同事说才用了半年就成这样了,不要了。
问,换电池就可救活。答,不救了。
问,板子留给我吧。答,都留下吧。
接着拆

电池是3.8V的,但外壳上的容量计算却用了3.7V来计算的???

主板

主要元件

单片机,和般都是黑片
丝印A12X是 USB 端口充电协议芯片IP2112A 支持双路,这里用了一路

IP2112A支持 Apple 2.4A :DP = 2.7V , DM = 2.7V
看来这个宝为专门为水果定制的。

电池充电和升压放电用了一体的IP5306

电池保护也使用了内置MOS的一体保护芯片XB7608
XB7608 用于高压电芯 具4.4V过充保护 内置9A MOS的保护MOS二合一锂电保护IC
XB7608A CPC5 单节4.4V锂电复合保护芯片 内置9Amos

觉着板子还可以,特别是多功能的山寨充电头,可以用一个充电宝给不同的手机应个急
于是找来上次微果投影机里的那块没鼓包的电池

摆进去,体积小了点

乱七八糟的线焊好

还有91%的电量,充电电流有点小,可能是用了转接头的缘故

充满了

充满时电池的电压4.23V,不知是多少V判停的、

给自己的手机充了两次,边用边充的。还能行,反正是应急用
用typeC线充电,电流还算行

放资料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
研究的真透彻啊

网友A:
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小了~

是的,是的。
两块都是半生不死的电池了,看看某宝上这种电池,买来换也划不来。只能将就这样应应急用吧。

网友B:
去年冬天,我一个近10年的4200mah的充电宝鼓包了(基本上没用过),或许是气温太冷,温差大,导致自放电,把电给放光了,大半年没碰了,用200毫安的充电器,充了一夜,明显瘪下去了,然后用夹子(可以调压力的)稍微给点压力,相当于用手指按着,又充了不知道多久,反正充电器转灯好多小时了,卸下夹子,电池一点肚子也没了。
以前也这样弄过怀孕的电池,但都没效果。这次有效我怀疑还是环境温度的问题,这次环境温度在0℃左右,低温充电治鼓包?

网友C:
搞不懂这两个插头肿么有三种类型?明明只有两个头啊?但上下两张图片却显示有三种插头?

网友:
品胜的这个这个做工不咋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年冬天,我一个近10年的4200mah的充电宝鼓包了(基本上没用过),或许是气温太冷,温差大,导致自放电, ...

保存不善造成的吧,锂电池保存不能充满电

网友:
看样子和标注功能很高级,不过怀孕的太快了。品胜应该还算不错的品牌。

网友:
电池快生了,宫口已经张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存不善造成的吧,锂电池保存不能充满电

冻的,前一个月插过几分钟usb小音箱,那时没显示低电压的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这两个插头肿么有三种类型?明明只有两个头啊?但上下两张图片却显示有三种插头? ...

水果头是两用的:作为水果使用,是用外面的金手指接触的;面用作安卓时,是用水果的头顶部,有一个和安卓头一样的内弹簧的。我朝人才辈出阿。

网友:
不花钱还是可以的哈哈

网友:
输出2A应急用还不错,多功能插头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果头是两用的:作为水果使用,是用外面的金手指接触的;面用作安卓时,是用水果的头顶部,有一个和安卓 ...

搞这么复杂肯定容易坏啊,想不到苹果插头这么小里面竟然还能藏一个安卓的头!发明这个的还真TND是个人材!

网友:
手里好几个充电宝都鼓了,也想换电池的,结果一搜发现单买电池不比充电宝便宜多少,就弃了

网友:
偶也有个品胜的充电宝,一直吃灰,不知道怀孕没

网友:
权当试验品,玩玩,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果头是两用的:作为水果使用,是用外面的金手指接触的;面用作安卓时,是用水果的头顶部,有一个和安卓 ...

刚百度了一下结构,原来是牺牲了苹果两面插的功能,做成这样只能单面插了,而且插反方向时会造成苹果母口触点短路,万一保护不足就杯具了,所以设计这个的原来只是个大聪明!还以为是个人材!

网友:
头次见到苹果Android两用接头,缺点结构复杂,万一突然受力容易断裂,应该做成3接头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