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015年购买的博世 TSR1080-2-li 想把夹头拆下来保养,咋拧都不下来

楼主(2022-05-21):
   这电钻 真正陪我 干了好多活, 从梯子上 掉下来过, 当榔头打过膨胀管,反正 是当驴使了,

   去年把 外壳换了,

    今年 发现 扭力环 有些费劲, 想拆下来保养一下,  发现 夹头 拧不下来。

  请 大侠们指点一下。

    谢谢。

  这个 夹头,是正丝,还 是反丝?

  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A:
里面有个螺丝是反丝的得先拆下来,夹头是正丝的,如果碰里面打螺纹胶这种就放弃吧,齿轮箱打烂了都不一定下得来
扭力环费劲是齿轮箱里面的事应该,和夹头没关系,保养齿轮箱可以不管夹头

网友:
里面的螺丝是反丝,至于夹头忘了,用冲击批拆,如果实在不好拆不要硬拆,容易拆坏变速箱。可以直接拆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个螺丝是反丝的得先拆下来,夹头是正丝的,如果碰里面打螺纹胶这种就放弃吧,齿轮箱打烂了都不一定下 ...

谢谢指点,

  里面 有个固定螺丝, 是反丝 内6花的, 已经拆下来了。

    齿轮箱  也拆开了, 发现扭力环还是 有些卡,所以想把 夹头拆下来。

网友:
扔了换无刷!也可以直接换个齿轮箱!通用的齿轮箱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里面 有个固定螺丝, 是反丝 内6花的, 已经拆下来了。

看视频吧,【电钻夹头更换解决方案~-哔哩哔哩】 https://b23.tv/oxwf3Gd

网友:
当年这电钻 确实很泼辣耐用。

网友:
丢了好几把了

楼主:
谢谢 各位 指点,

   确定  是正丝, 又借鉴了 大侠给的 视频,  已经把夹头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 指点,

   确定  是正丝, 又借鉴了 大侠给的 视频,  已经把夹头拆下来了

工具是真多啊

网友:
看这成色是干活用的,手上工具还不少啊

网友:
大侠的思路还真不错,应该比放一个内六角管用。

网友:
最郁闷的是里面的反扣丝断掉了,费了很大劲才拆出来

网友:
真正的工具,比抚摸强多了!
夹头为啥拆?要换?这原装夹头够耐用的。

网友:
我还有把 博士 GSB18-2-LI 的   双电的    1400多!  使用手感不错!
前不久把德昌550电机换了 万宝至550  噪音小好多

现在主流无刷的了  也想把博士有刷的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 指点,

   确定  是正丝, 又借鉴了 大侠给的 视频,  已经把夹头拆下来了

扭力环怎么拆   像这样直接拔就下来吗

网友:
先拆螺丝,是反的,夹头是正丝。喷点WD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力环怎么拆   像这样直接拔就下来吗

夹头拆下来以后能看见两颗螺丝,拆下来,然后一拧就把扭力环拆下来了,注意有很多钢珠,别弄没了。

楼主:
谢谢 各位大侠的指点,

   不拆不知道, 原来里面是太脏了。

           我有3把 TSR1080,  今天用一整天时间, 把3把 全部 收拾了一下。  N年前 败的 超声波清洗机 终于派上用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环怎么拆   像这样直接拔就下来吗

扭力环 把夹头拆掉后, 能直接 拔下来。

    如果 想彻底 收拾,  就要用 卡簧钳, 把夹头轴上面的一个 卡簧拿下来。

然后,里面有好多 钢蛋,别搞丢了,    我是用 磁铁取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