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iFIX』 修吸顶灯 换贴片2835贴片LED

楼主(2022-05-21):
    厨房的吸顶灯不亮了,拆机目测LED32击穿,料板上拆同型号贴片2835换上就正常了。
灯板是欧普的,发现松下等正规灯厂都喜欢用电木覆铜板做基板,大概还是为了绝缘性能吧,这种电木板换LED相对铝基板麻烦了一点,之前做的PTC加热台就用不上了,电木板还是老老实实上热风焊台吧~

全文完!

网友:
有技术,有工具,小电器坏了不犯愁 。

网友:
铝基板的绝缘性能也不差。感觉用这个板材是便宜,还能定期光衰过保就坏

网友A:
我都是1.8元买12W铝基板led直接换上,带磁铁,和线掐子

网友:
楼主工具真新,保养的好

网友:
工具材料齐全,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1.8元买12W铝基板led直接换上,带磁铁,和线掐子

杂牌的LED 已经不感冒了,现在只玩显色好 色温舒服的LED
个人最喜欢欧普5700K色温,手上有长虹的5000K 感觉光色太旧了 松下6500又太白了

网友B:
个人感觉,2835的寿命应该很长才对,这是我见过寿命最长的颗粒了。

网友C:
杂牌的LED确实已经不感冒了,都是杂牌灯板更换坛子里商家的欧司朗、三星等品牌带齐纳管的珠子,号称高显色但没有测试过,用起来不错。另外一般坏一颗两颗的最好都换掉,不然,过不了多久还要换,剩余的寿命也到了,登高爬低的很累,尤其用散热硅胶加强散热的很难撕下来。电木的还是可以用ptc,只不过容易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2835的寿命应该很长才对,这是我见过寿命最长的颗粒了。

我试过,LG二代5630也是相当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的LED确实已经不感冒了,都是杂牌灯板更换坛子里商家的欧司朗、三星等品牌带齐纳管的珠子,号称高显色 ...

电木上PTC ,试过 容易烤焦 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LG二代5630也是相当耐操

每天8小时,12年。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楼主的香烟盒拆焊台不错,可以拆机看看学习一下不

网友:
铝基板散热好。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没必要上加热台吧,还没有热风枪拆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