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太阳能光伏控制器(12/24V 10A PWM)

楼主(2022-05-21):
深水宝买了个太阳能光伏控制器,号称10A,12V/24V铅酸电池通用,拆了看看
带液晶显示,塑料壳子感觉是回收料

背面是铁板,四颗螺丝固定,核心板就这样
经34063降为5V供USB,应该能上0.5A吧。还有MCU在液晶屏下,就不拆了

板子背面,已经揭掉了硅胶垫片

2对MOS管控制充电(10A的减半),MOS的印字居然还打磨掉了
原来的MOS管不平整,根本贴不到铁板,要指望铁板散热,拆了重焊

看看说明书

总体山寨味满满。性能有待进一步测试。

欢迎探讨

网友:
还是34063啊,哈哈

网友:
再补上两颗mos,手动升级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使用的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电压显示不准,相差大约0.3v

网友:
也有一个,半年时间后USB接口输出不正常,用个几分钟就无输出了。也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换MOS就可以改成20A 30A乃至更大功率版本了。。。这个10A的也买了,有时间了改改玩一下。

网友:
我刚刚淘宝到手一个,无输出?感觉楼主一样满满的山上品,回收材料做的,边角跟狗啃的似得齿痕?

网友:
只有可编程通断控制,好点的有大电感最大功率跟踪。

网友:
我买了可编程电压值的,可以充锂电,30A的19元

网友A:
这玩意据说浪费有30%以上

网友B:
怎么不见主电感?升降压那个电感

不会仅仅就是MOS开关吧,那用不了这么多MOS啊

网友:
不显示充电电流,低配版本

网友:
看着挺正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据说浪费有30%以上

这个没有MPPT,直接用MOS开关连接光伏板和电池,挺不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见主电感?升降压那个电感

不会仅仅就是MOS开关吧,那用不了这么多MOS啊 ...

pwm占空比调压,哪里要什么电感,没有mppt功能的

网友:
PWM的控制器小功率一两百瓦用用应该比较合适,大功率用就肯定上MPPT了,效率高得多。我自用的发电系统,光伏板输出130V18A左右,经过MTTP后给16串铁锂电池组充电,电流直接翻一倍以上,输出线路经过的6平方线发热,35A继电器直接发烫,63A空开也热。摸一下,越热越开心,因为代表着发电量大。

网友:
低端太阳能控制器,玩具级的

楼主:
很成熟又便宜的芯片,虽然效率低些,升压降压都能扛,小电流应用还可以。欢迎探讨。真皮沙发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