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阳光下能看清的屏除了段码屏还有其他的吗?最好51就能点的

楼主(2022-05-21):
想做个电瓶车上的时钟,用了数码管发现完全看不清,除了段码屏还有啥其他屏吗?最好51就能点的

楼主:
1602那种不知道可不可以,去试试

网友A:
太阳光照下,什么屏幕显示都差点,唯有用硬指针表。

网友B:
LCD点阵其实也是断码屏

网友B:
你可以稍微考虑加个遮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稍微考虑加个遮光

貌似也看不清楚,可能这模块不是高亮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光照下,什么屏幕显示都差点,唯有用硬指针表。

这个倒真没考虑过,貌似也可以。不过试了下1602发现效果不错,还是老东西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点阵其实也是断码屏

恩,试了1602,效果不错,准备就用这个了

网友C:
阳光下墨水屏效果最好 1.54的也不太贵

网友:
电子墨水屏,超市用的那种电子价格标签!

网友:
有的,全反和半透半反屏都可以

网友D:
单色普通液晶屏可以的。

网友E:
OLED屏应该也能讲究用用吧,毕竟点阵自发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光下墨水屏效果最好 1.54的也不太贵

就是感觉太小了才没用那个,4.3寸的又有点贵,而且这个是户外用,担心墨水屏磕碰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OLED屏应该也能讲究用用吧,毕竟点阵自发光的

OLED都太小,当时钟看实在是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色普通液晶屏可以的。

恩,试了1602还凑合,实在不行手里还有很多12864之类的,就是感觉太大了点

网友:
LCD屏可以的,颜色要选择黑字,不需要背光,阳光下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试试5110屏幕

网友:
液晶屏曝晒后会变成小黑板。

楼主:
手头没这个,否则应该不错,翻翻库存看看能不能找到古董手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