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玮24V开关电源怎样改为12V

楼主(2022-05-21):
手上有一明玮LRS-50-24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是EA18363,电压可调范围在20.6-30V,想改成12V,试了把串在可调电阻上端18K电阻换成30K,电压只能降到19.8V,调可调电阻输出电压没有反应变成固定电压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改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应该怎样改

网友A:
改12v会导致芯片供电电压降低一半  估计会形成打嗝效果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更改采样电阻,不是更改可调电阻。

网友B:
淘宝买个降压模块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个降压模块装上

你都不如直接买个12v2.2A的电源,估计没有降压模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12v会导致芯片供电电压降低一半  估计会形成打嗝效果

是的,之前改过24V适配器,改到8.4V,起初只改了次级线圈,没改芯片供电电压,空载时能工作,带不了负载一带负载就打嗝,最后把芯片供电线圈改了就好了,测输出电流也可以达到未改前

网友C:
网上30块钱买个华为的服务器,电源12伏460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30块钱买个华为的服务器,电源12伏460瓦

你说的这个体积太大也不需要那么大功率,我手上有12V的开关电源,但是这个体积比帖子里面大一点,这个体积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体积太大也不需要那么大功率,我手上有12V的开关电源,但是这个体积比帖子里面大一点,这个体 ...

哦,那帮不了你了,看你水平应该比我高,我是瞎搞